求指导error C244: 'w_rtc_address':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libr...

楼主(2024-02-06):
compiling ds1302.c.....\library\ds1302.c(5): warning C258: 'w_rtc_address': mspace on parameter ignored
..\library\ds1302.c(5): error C244: 'w_rtc_address':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library\ds1302.c - 1 Error(s), 1 Warning(s).

#include "ds1302.h"

//秒的起始位为0x80,一个单元一个8位的字节,偶数为写操作,奇数为读操作
//不使用指针,编译器会忽略mspace(用于内存分配的自定义空间)
code unsigned char w_rtc_address[]={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code unsigned char r_rtc_address[]={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unsigned int set[];
unsigned char rtc[];

unsigned long Now_Clock=0;    //输入现在的时间--时分秒
unsigned int Now_week=0;        //周
unsigned long Now_Calendar=0;           //年月日

//写入字节函数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写入数据时,上升沿有效
        SCK=0;
        SDA=temp&0x01;
        temp>>=1;
        SCK=1;
    }
}

//写入地址字节与数据字节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       //延迟几微秒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Write_Ds1302_Byte(dat);
    RST=0;
}

//先写入地址字节,再读取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       //读取数据,下降沿读取有效
        SCK=0;
        temp>>=1;
        SCK=1;
        if(SDA)
            temp|=0x80;
    }
    RST=0;
    _nop_();
    RST=0;
    SCK=0;
    _nop_();
    SCK=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return (temp);
}

//读取时钟信息
unsigned char* ReadRTC()
{
    unsigned char i, *p;
    unsigned char tmp[7];

    p = (unsigned char *)r_rtc_address;     //地址传递

    for(i=0;i<7;i++){
        tmp[i]=Read_Ds1302(*p);  //读取秒、分、时三个寄存器数据
        p++;
    }

    rtc[0] = (tmp[2] >> 4);    //时的十位,temp[2]读取的是85H的内容
    rtc[1] = (tmp[2] & 0x0F);  //时的个位

    rtc[2] = (tmp[1] >> 4);     //分
    rtc[3] = (tmp[1] & 0x0F);

    rtc[4] = (tmp[0] >> 4);    //秒
    rtc[5] = (tmp[0] & 0x0F);

    rtc[6] = (tmp[5] >> 4);    //周
    rtc[7] = (tmp[5] & 0x0F);

    rtc[8] = (tmp[6] >> 4);    //年
    rtc[9] = (tmp[6] & 0x0F);

    rtc[10] = (tmp[4] >> 4);    //月
    rtc[11] = (tmp[4] & 0x0F);

    rtc[12] = (tmp[3] >> 4);    //日
    rtc[13] = (tmp[3] & 0x0F);

    return rtc;
}

//输入的时间做处理
void set_clock()
{
    set[0] = Now_Clock/100000;  //时分秒
    set[1] = Now_Clock/10000%10;
    set[2] = Now_Clock/1000%10;
    set[3] = Now_Clock/100%10;
    set[4] = Now_Clock/10%10;
    set[5] = Now_Clock%10;

    set[6] = Now_week/10;      //周
    set[7] = Now_week%10;

    set[8] = Now_Calendar/100000;  //年月日
    set[9] = Now_Calendar/10000%10;
    set[10] = Now_Calendar/1000%10;
    set[11] = Now_Calendar/100%10;
    set[12] = Now_Calendar/10%10;
    set[13] = Now_Calendar%10;
}

//设置初始时钟时间
void SetRTC()
{
    set_clock();
    Write_Ds1302(0x8E,0X00); //WP为0,打开写保护关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0], (set[4]<<4) | (set[5]));   //秒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1], (set[2]<<4) | (set[3]));  //分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2], (set[0]<<4) | (set[1])); //时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5], (set[6]<<4) | (set[7]));  //周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3], (set[12]<<4) | (set[13]));   //日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4], (set[10]<<4) | (set[11]));  //月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6], (set[8]<<4) | (set[9])); //年

    Write_Ds1302(0x8E,0x80);//WP为1,不能写
}

unsigned char* select(unsigned char state1,unsigned char state2)
{
    unsigned char *p_rtc;
    p_rtc = ReadRTC();
    switch(state1)
    {
        case 1:
            switch(state2)
            {
                case 1:
                    p_rtc[4] = 0;
                    p_rtc[5] = 0;
                    break;
                case 2:
                    p_rtc[3]++;
                    if(p_rtc[3]>=10)
                    {
                        p_rtc[3]=0;
                        p_rtc[2]++;
                        if (p_rtc[2]>=6)
                        {
                            p_rtc[2] = 0;
                        }
                    }
                    break;
                case 3:
                    p_rtc[1]++;
                    if(p_rtc[1]>=10)
                    {
                        p_rtc[1]=0;
                        p_rtc[1]++;
                    }
                    if(p_rtc[1]>4&&p_rtc[0]>2)
                    {
                        p_rtc[0] = 0;
                        p_rtc[1] = 0;
                    }
                    break;
                default:break;
            }break;
        case 2:
            switch(state2)
            {
                case 1:
                    p_rtc[6] = 0;p_rtc[7]++;
                    if(p_rtc[7]>7) p_rtc[7] = 1;
                    break;
                default:break;
            }break;
        case 3:
            switch(state2)
            {
                case 1:
                    p_rtc[13]++;
                    if(p_rtc[13]>=10)
                    {
                        p_rtc[13]=0;
                        p_rtc[12]++;
                    }
                    if(p_rtc[13]>1&&p_rtc[12]>3&&
                    (p_rtc[10]==0&&(p_rtc[11]==1||p_rtc[11]==3||p_rtc[11]==5||p_rtc[11]==7||p_rtc[11]==8))
                    &&(p_rtc[10]==1&&p_rtc[11]==0||p_rtc[11]==2))                      //腊月
                    {
                        p_rtc[13] = 0;
                        p_rtc[12] = 0;
                    }
                    if(p_rtc[13]>0&&p_rtc[12]>3&&
                    (p_rtc[10]==0&&(p_rtc[11]==4||p_rtc[11]==6||p_rtc[11]==9))
                    &&(p_rtc[10]==1&&p_rtc[11]==1))
                    {
                        p_rtc[13] = 0;
                        p_rtc[12] = 0;
                    }
                    if(p_rtc[13]>8&&p_rtc[12]>2&&(p_rtc[10]==0&&p_rtc[11]==2))         //2月
                    {
                        p_rtc[13] = 0;
                        p_rtc[12] = 0;
                    }
                    break;
                case 2:
                    p_rtc[11]++;
                    if(p_rtc[11]>=10)
                    {
                        p_rtc[11]=0;
                        p_rtc[10]++;
                    }
                    if(p_rtc[11]>2&&p_rtc[10]>1)
                    {
                        p_rtc[11] = 0;
                        p_rtc[10] = 0;
                    }
                    break;
                case 3:
                    p_rtc[9]++;
                    if(p_rtc[9]>=10)
                    {
                        p_rtc[9]=0;
                        p_rtc[8]++;
                    }
                    if(p_rtc[9]>9&&p_rtc[0]>9)
                    {
                        p_rtc[9] = 0;
                        p_rtc[8] = 0;
                    }
                    break;
                default:break;
            }break;
        default:break;
    }
    return p_rtc;
}

void add_rtc(unsigned char state1,unsigned char state2)
{
    unsigned char *p_rtc;
    Write_Ds1302(0x8E,0X00); //WP为0,打开写保护关

    p_rtc = select(unsigned char state1,unsigned char state2);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0], (p_rtc[4]<<4) | (p_rtc[5]));   //秒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1], (p_rtc[2]<<4) | (p_rtc[3]));  //分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2], (p_rtc[0]<<4) | (p_rtc[1])); //时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5], (p_rtc[6]<<4) | (p_rtc[7]));  //周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3], (p_rtc[12]<<4) | (p_rtc[13]));   //日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4], (p_rtc[10]<<4) | (p_rtc[11]));  //月
    Write_Ds1302(w_rtc_address[6], (p_rtc[8]<<4) | (p_rtc[9])); //年

    Write_Ds1302(0x8E,0x80);//WP为1,不能写
}

网友A:
建议在坛子里先找个成熟的程序读一遍再写。
感觉有点玄幻高深的样子不易读,且程序不全也无法调试。

网友B:
ds1302.h最后一行有问题
影响了C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