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LM393和STM32单片机引脚相连应该怎么配置引脚

楼主:
如图,和PB6相连,PB6为GPIO_Mode_IPD,结果是错误的,要想让它通过高低电平实现功能怎么设置

屏幕截图 2024-02-06

网友A(2024-02-07):
1)单片机输入设为上拉,去掉R1。

2)单片机输入设为高阻,R1上端改接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输入设为上拉,去掉R1。

2)单片机输入设为高阻,R1上端改接3.3V

第一种情况只能输出高电平,第二种只能输出低电平,难道是我代码的问题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6)==0 )
                                         {
                                                   LCD_Write_String(10,1,"WATER!");
                                                // BEEP=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  delay_ms(500);
                                         }
                                         else
                                         {
                                                         if(openFlag==0)LCD_Write_String(10,1,"      ");
                                        //         BEEP=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情况只能输出高电平,第二种只能输出低电平,难道是我代码的问题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393能输出什么电平跟你贴的这代码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C:
393作为比较器输出给单片机的GPIO口, 最好还是要接一个二极管到单片机的vdd, 防止电压过高损坏gp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