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单片机独立按键和数码管倒计时程序结合起来,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24-02-06):
想实现KEY1按下开始倒计时,再按一下结束倒计时的功能。
主要是第五张图片的程序,把这个smg_fuc()数码管倒计时的程序和独立按键的程序关联一下,但是独立按键那个波形不是自锁开关,按下就保持低电平,它又回到高电平,我想在低电平的情况下关联smg函数只能加个while(1),不然得一直按保持低电平。不知道该怎么改单片机代码

楼主:
现在就是我想像独立按键控制led一样加个取反让这个smg的函数取反,不然就只按一下数码管确实开始动了,能够实现倒计时,但是再按就停不下来了

网友A:
你这样就是停在key_func()里面的那根while里面了,无法再响应按键了。调整一下思路,不要总是用while。

网友A:
另外无觉得你还是粘贴代码吧,这样看着太费劲

网友B:
单键控制9分59秒倒计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ai=P3^0;
sbit shi=P3^1;
sbit  ge=P3^2;
sbit key=P3^6;

//定义需要显示的数字
//反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7-PX0
unsigned char code dis[]={//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0x02,0x01};
uchar data buf[3];
char sec=0,sec_1=0,min=1,min_1=1;      //秒、分
uchar Key_value;              //键值
uchar set=0;                  //设置标志
uint cnt=0,cnt1=0;            //中断计数
uint count=0;                 //长/短按计数
uint rst=0;                                             //复位计数
bit flag_ms=0;                //1ms中断标志
bit flicker=0;                //闪烁标志
bit start=0;                  //开始标志
bit On_Off=1;                 //开关标志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f(On_Off)
        {
                P1=0x00;
                if(set==0)
                {
                        switch(i)
                        {
                                case 0: bai=0;shi=1;ge=1;P1=dis[min]|0x01; break;
                                case 1: bai=1;shi=0;ge=1;P1=dis[sec/10]; break;
                                case 2: bai=1;shi=1;ge=0;P1=dis[sec%10]; break;
                        }
                }
                if(set==1)
                {
                        switch(i)
                        {
                                case 0: bai=0;shi=1;ge=1;
                                                if(flicker)P1=dis[min]|0x01; else P1=0x01; break;
                                case 1: bai=1;shi=0;ge=1;P1=dis[sec/10]; break;
                                case 2: bai=1;shi=1;ge=0;P1=dis[sec%10]; break;
                        }
                }
                if(set==2)
                {
                        switch(i)
                        {
                                case 0: bai=0;shi=1;ge=1;P1=dis[min]|0x01; break;
                                case 1: bai=1;shi=0;ge=1;
                                                if(flicker)P1=dis[sec/10];else P1=0x00; break;
                                case 2: bai=1;shi=1;ge=0;P1=dis[sec%10]; break;
                        }
                }
                if(set==3)
                {
                        switch(i)
                        {
                                case 0: bai=0;shi=1;ge=1;P1=dis[min]|0x01; break;
                                case 1: bai=1;shi=0;ge=1;P1=dis[sec/10]; break;
                                case 2: bai=1;shi=1;ge=0;
                                                if(flicker)P1=dis[sec%10];else P1=0x00; break;
                        }
                }
        }
        else
        {
                P1=0xff;
                bai=1;
                shi=1;
                ge=1;
        }
        i=++i%4;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
{
        if(!key)
        {
                count++;
                if(count>1000)         //长按时长
                        count=1001;
                if(count==10)          //大于10ms小于500ms算短按
                {
                        Key_value=0x01;
                }
                if(count==1000)          //达到1s算长按
                {
                        Key_value|=0x10;
                }
        }
        else    //按键松手
        {
                if(count>0)rst=5000;//复位计数赋值
                count=0;//长/短按计数清0
        }
}
//按键服务程序
void key_service()
{
        //短按等待松手后响应,长按达1s不论是否松手立即响应
        if((count==0||count==1000) && Key_value!=0x00)
        {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01://短按1任务
                                if(On_Off==0 && !start && set==0)On_Off=1;//开机
                                else if(On_Off && !start && set==0){min=min_1;sec=sec_1;start=1;}//启动倒计时
                                else if(On_Off && !start && set>0)//设置时间
                                {
                                        switch(set)
                                        {
                                                case 1: min++;  if(min>9)min=0; break;//设置分
                                                case 2: sec+=10;if(sec>=60)sec%=10; break;//设置秒十位
                                                case 3: sec++;  if(sec%10==0)sec-=10; break;//设置秒个位
                                        }
                                        min_1=min;//缓存分
                                        sec_1=sec;//缓存秒
                                }
                        break;

                        case 0x11:
                                if(On_Off && !start)
                                {
                                        if(++set==4)set=0;//操作设置状态
                                        rst=5000;
                                }
                        break;
                }
                Key_value=0x00;//键值清0
        }
}
//复位/关机函数
void reset()
{
        if(rst>0)
        {
                rst--;
                if(rst==0)
                {
                        if(count==0)//按键已松手
                                set=0;//设置状态复位
                        else if(!start)//长按5秒不松手关机(倒计时运行中不可关机)
                        {
                                set=0;//设置状态复位
                                On_Off=0;//关机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flag_ms)
                {
                        flag_ms=0;//1ms标志清0
                        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
                        key_service();//按键服务函数
                        reset();//复位/关机函数
                }
        }
}

//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if(start)
        {
                if(++cnt>=1000)//1s
                {
                        cnt=0;
                        sec--;
                        if(sec==0 && min==0)//倒计时结束
                        {
                                start=0;        //开始标志清0
                        }
                        else if(sec<0)
                        {
                                sec=59;
                                min --;
                        }
                }
        }
        if(++cnt1>=200)        //200ms 5Hz闪烁,可以任意调整闪烁频率
        {
                cnt1=0;
                flicker=~flicker;  //闪烁标志取反
        }
        flag_ms=1;//1ms中断标志赋值
}

网友C:
对用图片求助表示呵呵,如果程序保密不如找个算命的可能帮助更大

网友D(2024-04-18):
思路:按键第一次按下,启动定时器,TR0 = 1;第二次按下,停止定时器,TR0 = 0;
按键加个状态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