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单片机adc程序中如何把结果转换实际电压值 感激不尽本人刚学

楼主(2024-02-06):
        #include"US16.H"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1;
        ES=1;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ADC();         //adc初始化

                            while(1)
                         {
                                 i=        GetADCResult(0X01);//通道1转换结果

                                SBUF=i;                        //发到上位机
                                Delay500ms();

                          }

   }

   void uaut () interrupt 4

{

           while(!TI);
            TI=0;

}

网友A:
八位ADC结果换算成10进制电压值
毫伏=参考电压毫伏*(long)八位ADC结果/256
示例:U_mv = Vcc * 1000 * (long)ADC_V / 256;

十位ADC结果换算成10进制电压值
毫伏=参考电压毫伏*(long)十位ADC结果/1024

十二位ADC结果换算成10进制电压值
毫伏=参考电压毫伏*(long)十二位ADC结果/4096

网友B:
1、首先要知道adc的基准电压
2、知道adc的分辨率
3,测到adc数值后,参考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位ADC结果换算成10进制电压值
毫伏=参考电压毫伏*(long)八位ADC结果/256
示例:U_mv = Vcc * 1000 * (l ...

我做的是8位的,vin和vcc都是5v,数据手册是  8-bit A/D Conversion Result:(ADC_RES[7:0])= 256 x Vin /Vcc,那我如果串口显示是不是把 i= i*256;SBUF=i;就可以看到实际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8位的,vin和vcc都是5v,数据手册是  8-bit A/D Conversion Result:(ADC_RES[7:0])= 256 x Vin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EA=1;
//        ES=1;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ADC_R;//AD转换值
        unsigned int U_mv; //电压值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ADC();         //adc初始化
        while(1)
        {
                ADC_R=GetADCResult(0X01);//通道1转换结果
                U_mv = (5000*(long)ADC_R/256+5)/10;//强制转换数据类型,转换成10进制(4舍5入)电压值
                //串口助手以文本模式接收
                SendData(U_mv/100%10+'0');//整数位
                SendData('.');            //小数点
                SendData(U_mv/10%10+'0'); //小数第1位
                SendData(U_mv%10+'0');    //小数第2位
                Delay500ms();
        }
}
/*
void uaut () interrupt 4
{
        while(!TI);
        TI=0;
}*/

网友C:
也可以定义一个unsigned int变量,把结果加195次,那么这个变量从0~50000分别对应0~5000.0mV,更加直观计算量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非常感谢指点,下载之后无显示,后来我把 sbuf =dat; 放在while(!TI)前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定义一个unsigned int变量,把结果加195次,那么这个变量从0~50000分别对应0~5000.0mV,更加直观计算 ...

厉害

网友D:
简单标定一下就行,测量一个已知电压,读出AD值,标定一下,就行了。下面可以按比例计算出待测电压的数值。

网友E:
获取的AD转换值, 最好要做下滤波算法, 比如去掉最大值, 最小值, 得到平均值, 这样得到的数值才是比较精准的.

楼主(2024-12-04):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定义一个unsigned int变量,把结果加195次,那么这个变量从0~50000分别对应0~5000.0mV,更加直观计算 ...

为什么加195

网友F:
50000/256≈195。有人这么%吗?为什么要加195次?不会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