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测试模块

楼主:
在进行贴片二极管测试中,很不好操作,稍不小心就滑掉了。为此,特地制作了一个贴片二极管测试模块,这是打样的PCB板

找两个从读卡器上拆下来的簧片,焊在PCB板两端,贴片二极管就可以卡在簧片之间,为了防止二极管从侧面滑出来,找厚纸片裁两个小块,用AB胶粘在两个簧片的侧面,可以档住二极管。

在焊接簧片时,可以根据二极管的长度进行调整,我根据手里二极管的种类制作了好几个这样的模块。
测试时候是这样的:

这样处理后,用万用表测量或者用图示仪测量都可以解放双手。
如果不想打样,也可以用洞洞板的边角碎料来制作。

网友A(2024-02-22):
不错,这是一种创意,值行学习,请问有贴片三极管测试治具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是一种创意,值行学习,请问有贴片三极管测试治具方案吗

想过,但还没具体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