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画的PCB,尺寸定型以后后,如何加宽加高?

楼主(2024-02-07):
谢谢大家

网友A:
重新画一遍机械层,然后出Gerber给厂家就行,别给禁止布线层。

网友B:
不关是机械层还是禁线层,不是都可以随便移动更改吗?

网友C:
不明白你的说加宽加高。。
如果只是更改PCB的外形,按新的定义,画到机械层上,把原来的删除就OK了。
如果要新定义的3D外形,选 中外形层元素,定义到形状就OK了。
如果是要在3D中更改板的厚度,可D-K后定义各层的厚度。
另外,所有在3D中定义的板形、板厚,与制板无关!
所以,有必要在制板时填写《制板工艺要求》,与制板文件一起发给制板厂。

网友D:
改变最小(机械层1....)机械层的外机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