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可以这样简单 - 两个嵌入式射灯的拆修

楼主(2024-02-07):
家里装了两个LED嵌入式射灯,使用一年多,相继出现了问题
故障现象是开始断续熄灭:有时候开灯不亮,有时候亮。到后来慢慢就彻底不亮了。但是仔细看灯芯,是隐隐闪亮的。
拆开看看
不难拆,没有用胶或者超声焊接的,都是螺丝和卡扣
透镜还挺好看
打开发现电路非常简单,没有想象中的变压器之类大元件,看到有一颗IC,估计也不像是阻容降压
下面看看每个元件的细节
先来看这颗IC
型号是SM2082ED,经查询,是一颗国产高压LED恒流驱动芯片,通过一颗外置电阻设置恒流电流5-60mA
翻找芯片手册看到其应用电路极其简洁,看来并不是偷工减料
在上面PCB丝印中的RS1即是手册中的Rext,参数为38Ω,根据公式计算其设定电流为15mA左右。

MB10F,800mA整流桥

LED灯芯,这盏灯标称功率5W,用万用表无法测出其正向电压,结合芯片图估计他是多个灯珠串联的

滤波电容及其泄放电阻,电容是4.7uF 400V的,电阻1M

07D471A,压敏电阻,压敏电压423-517V,钳位电压775V,19.7J

经过测试,发现各分立元件参数均正常,怀疑可能芯片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稳定性降低。
毕竟所有原件都集中在一块铝基板上,电路板和铝外壳之间还隔着一层不算薄的塑料壳。
订购了几片备件打算替换测试,发现各贴片件焊锡有些薄,先补焊一下试试
经过补焊,感觉结实不少。先试一试效果
亮了。

看来和生产工艺多少有些关系。但是另外一盏并没有通过补焊改善,需要进一步替换芯片进行测试。
试灯的很短时间里,外壳感觉到有明显温升,看来在长时间工作的工况下,元件工作环境还是挺恶劣的。

网友A:
小功率LED,大部分都是这种结构,这就不错了起码还是恒流的没给你搞个阻容降压。

网友B:
现在LED照明灯具的普遍规律就是超载过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低电流,10-15%,寿命大大延长,光强降低肉眼基本察觉不到。
有人说这不利于拉动内需!

网友C:
以前很喜欢修理,现在觉得自己修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很喜欢修理,现在觉得自己修很麻烦

是有这个感觉了。精神,体力退化了。

网友D:
偷工减料

网友E(2025-06-16):
为了用价格来打市场,大多属于偷工减料的

网友F:
性线方案,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G:
单芯片线性恒流方案,现在成本降了很多,取代了以前常见的阻容降压,优势是恒流,效率较高,而且可以做到无可视频闪,原件少所以很省空间,缺点是非隔离,总之比阻容方案有了明显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