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给个实用点的运放构成LC正弦振荡电路吗?

楼主:
    不会模电,人老了也才技校水平不懂理论。在此请问有人能给个用运放构成的LC正弦振荡电路吗?希望电路稳定性好些频率不超过100K,希望能够讲解下电路简单原理和简单计算方法。    同时请问下哪位有没有估算线绕电感的经验方法?在网上曾看到过多粗的线绕多大的方框电感量有一个经验值,应该是有推导方法,但是一直也没见人具体说过这个公式究竟是什么,都只有一个得数放那里说大概电感量是多少。就比如说我绕一个80cm X60cm的长方形大线圈,该怎么估算电感量?学习用不太可能非的买个LRC回来吧,现在能有饭吃就算好的了,花几千买个回来试试实在太贵了。

网友A(2024-02-08):
我画的五十多个LC振荡器的图,用免费的LTSpice打开。

网友B:
参考下文氏桥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文氏桥电路

谢谢,看起来这个好像实用性大点,网上也比较容易找到分析讲解。

网友A:
空心线圈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心线圈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算。

谢谢。
    不是小的空心线圈,是那种大的几十公分的长方形的大的估计有一米多小的也有半米左右,就是用普通电线绕在个骨架上当电感线圈用,网上看到过有说似乎有个经验公式估算大概电感量但是没见过具体过程,只有个答案说所用的线圈大概是多少电感量等等。这个线圈不是探宝机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
    不是小的空心线圈,是那种大的几十公分的长方形的大的估计有一米多小的也有半米左右,就是用 ...

连LCR电桥都不买,看你使用的频率不低推算电感量不大,那么用工频测试也不准确,那就用公式算呗,方的近似成大小差不多的圆形不行么?连算都懒得算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连LCR电桥都不买,看你使用的频率不低推算电感量不大,那么用工频测试也不准确,那就用公式算呗,方的近 ...

老了连工作都没了那还敢乱花钱去买东西玩.
我是个老钳工钳工钳工是修机床的那种不是搞电子的,学历中技也就是相当于初中毕业都四十多年了,高中的数学基础早还回学校了.没理论没基础就是浅摸不入门的门外汉个人爱好而已,也是别人说的那种臭棋篓子既菜又好玩还一盘都赢不了的那种,别喷我,我要是有理论上过学就不在这里问了.我想用的频率在50K以下,要用LC感应方式,分立件的模拟电路不懂不会算而且调试麻烦有问题会找不到原因,用运放搭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求教用运放搭个实用的LC振荡电路和怎么估算线圈电感量.毕竟多配几个电容或者多缠几圈电线要比买一个LRC便宜实用多了,要是你有那种电感估算方法请能赐教.多谢.

网友C:
我在网上看到湾湾有个老师讲到个用运放搭LC振荡器但是没有书没有教材不知道具体点的,或者说只知道在视频里他讲的,如果自己改变其它参数后又该怎么算就不知道了。看了下放大器权威指南里也没讲的LC振荡器也不再讲运放构成这块,网上我查到的也都是说和分立件相比运放太贵所以都没有用运放做LC振荡器,奇怪了,难道我查的方法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看到湾湾有个老师讲到个用运放搭LC振荡器但是没有书没有教材不知道具体点的,或者说只知道在视频里 ...

LC振荡器一般用于频率较高场合,运放放大级数太多速度跟不上一般用于低频RC振荡,你这几百kHz也可以用运放LC振荡器。

网友D:
如果是学习,可以参考文氏桥式振荡电路,LC相对难一点,但是,你总得有个东西看一下或者校正一下吧,不然你怎么知道自己画出来的波形行不行呢?
运放在正弦波上还行,如果是方波,工作频率就低了
如果是真的有需要,还不如直接买个函数信号发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学习,可以参考文氏桥式振荡电路,LC相对难一点,但是,你总得有个东西看一下或者校正一下吧,不然你怎么 ...

LC不难,只是频率低L太大不好做,频率高LC更简单文氏电桥这种RC振荡器难比登天,他要做100kHz这个频率恰好是LC和RC都好做的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C不难,只是频率低L太大不好做,频率高LC更简单文氏电桥这种RC振荡器难比登天,他要做100kHz这个频率恰 ...

    先谢谢回复。我想的频率可能是几K或者几十K应该不会超过50K,想玩的类似寻线仪或者金属探测器那样的,只能使用LC感应方式也限定了不能用其他振荡方式。十多年前在家公司打工是见过他们是用LC感应通信,频率是78/80K的,不是振荡器。
    我在网上也查了比较长时间,基本提及的是说运放比较贵,所以LC振荡电路都是用分立件搭的,现在国产增益带宽有上百兆的运放有几块钱的也不是承受不了啊,然后看看运放类的PDF文档中的振荡器最多提到的是用运放也能搭但不做讲解。
    实际上我想学习的是用运放怎么搭LC振荡器,也就是将外面的一个大线圈当电感天线来用,然后怎么能简单的计算过程,为了获得比较好的正弦波型和比较稳定的频率该怎么改进,这个好像在分立件里有讲解。但是我连用运放搭见都没见到过更不要说如何去理解了,没吃过猪肉更没见过猪跑的人实在想不明白呀。
    哪位兄弟要是有这方面的讲解文档弄上来学习学习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学习,可以参考文氏桥式振荡电路,LC相对难一点,但是,你总得有个东西看一下或者校正一下吧,不然你怎么 ...

谢谢回复,我想来的用途是做感应用的,也就是振荡频率改变来确定是否有物体,类似寻线仪或者金属检测器这玩意。
书上没见到有讲运放搭LC振荡器的讲义,啥都没见过的实在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搭的。

网友E:
如果你只是想要测量空心线圈的电感量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自己整一个LC振荡器,某一个宝上有
“数字电感电容表 LC100A”,它的测量范围很宽。
电感这玩意儿不在乎它的体积,仪器测量的是
它的物理学意义上的电感量。
  听说这个“数字电感电容表 LC100A”很牛
啊,一根20厘米长的铜丝,拉成圆形都可以测量
出电感量来,价格还不到50元。我不是商家,不
卖产品,只是告诉你有这样一个测量仪,实物如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只是想要测量空心线圈的电感量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自己整一个LC振荡器,某一个宝上有
“数字电感电 ...

是打算在万能的X货宝上买个便宜的电感测量仪回来,不知道有人用过那里几十块钱的类似万用表那样的电感电容测试仪吗,那种是玩具还是确实可以测的比较准的电感值?最便宜的三十多,贵的七八百,就是不知道那种几十到百把块的能不能用。
我想用的是用LC振荡来检测有没有东西,分立件不会算调试也麻烦,所以一直想见识见识用运放搭这种振荡电路,没找到这方面的书,有人提到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书里可能有,正在下这方面的书看看人家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