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时序如何写

楼主(2024-02-08):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芯片和单片机通信的时序如何写。

网友A:
SI是数据传输口;CPS 是同步时钟; CPS低电平时数据才有效,
那现在说说如何操作; 初始化;把RST=1.CPS=1;SI无所谓;默认置0吧; 开始写数据:RST=0;SI=要传输的数据,低位先传;数据准备好后,CPS=0;数据就传出去了;然后CPS=1;SI=下一个要传输的位;(不要搞错了,这里是一次传输21位);
嗯,看图大概就是这样;具体要接上电路实验看看;如果怀疑时序有误就接上逻辑分析仪看看

网友B:
一句话:RST的低电平期间,CPS的下跳变边沿时,把SI的电平读入到芯片,且SI的信号低位(LSB)在前

网友B:
RST=1;
RST=0;
for(i=0;i<21;i++)
{
   si=(bit)(dat & 0x01);
   si>>=1;
   cps=1;
   //delay(1);
  cps=0;
   //delay(0)
}
cps=1;
RST=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T=1;
RST=0;
for(i=0;i>=1;

   si>>=1;
是不是要改成:
   dat>>=1;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D21不是高位吗,这不是高位先传吗,还有D0位是IGNORED,但应该也要传吧,不然不是完整的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i>>=1;
是不是要改成:
   dat>>=1;

是的~手机打字不容易,误了

楼主:
没搞定,现传上完整的PDF文件,帮忙看看。祝各位新春快乐。

网友D:
楼主没搞定是怎么写的时序呢?
我看时序图应该是高位先传,试试我这个呢。
char i;
RST=1;
RST=0;
for(i=21;i>=0;i--)
{
    CPS=1;
    SI=(bit)(data & (0x01<<i));
    //delay();
    CPS=0;
    //delay();
}
CPS=1;
RST=1;

楼主: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calc();
void pll(unsigned long);

ulong rcdata,nadata,sun,kill;

sbit dt=P2^2;
sbit ck=P2^1;
sbit en=P2^0;

void calc()
{
     uchar a,fr;  /*VC0输出频率=403.700MHz*/
     uint n,r;
     r=2560;
     n=630;
     a=100;
     fr=1;//基准频率5KHz,PLL RX状态,d1=l;d2=l;d3=l;d4=h;
     rcdata=fr;
     rcdata=rcdata<<14;
     rcdata=rcdata+r;
     rcdata=rcdata<<1;
     rcdata=rcdata+1;
  nadata=n;
  nadata=nadata<<7;
  nadata=nadata+a;
  nadata=nadata<<1;
}

void pll (ulong kill)/*msb first*/
{
    uchar i;
                //sun=0x100000;
    en=1;
                en=0;

        for(i=21;i>=0;i--)
        {
                                ck=1;
        dt=(bit)(kill & ( 0x01<<i));
       //delay();
                                ck=0;
                        //delay();
    }
        ck=1;
        en=1;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en=1;
  ck=1;
  dt=0;

         calc();
         pll(rcdata);
         pll(nadata);
  }
}

楼主:
fvco : output frequency of external 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 (vco)
n   : preset divide ratio of binary 10-bit programmable counter (3 to 2,047)
a   : preset divide ratio of binary 7-bit swallow counter (0=<a=<127)
fosc : output frequency of the reference frequency oscillator
r   : preset divide ratio of binary 14-bit programmable reference counter (3 to 16,383)
m   : preset divide ratio of the dual modulus prescaler (64 or 128)

cnt : programmable counter data setting (l) & programmable reference counter data setting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