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32脚的便宜MCU,价格2元以内

楼主:
工业用,抗干扰能力不能太差。
预算:2元以内。
IO:28或者32脚(25-27IO)
外设:有ADC,可靠精度至少8位
可选外设:最好集成运放。
CH32V003挺好的,就是脚只有20个,求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

网友A(2024-02-09):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起 PY32F040 PY32F002A CH32V003 还有CH32X035来说会更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起 PY32F040 PY32F002A CH32V003 还有CH32X035来说会更好吗?

不如PY 毕竟人家是32+ARM的 这个是8+51 差好几代呢 CH那个不知道 一直不喜欢RISC内核 那东西要不是免费早该绝迹了吧

抛开内核 其实你问谁会更好不太好回答 都没说要干嘛怎么评价好坏呢 F1好还是东风140好 得分干嘛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如PY 毕竟人家是32+ARM的 这个是8+51 差好几代呢 CH那个不知道 一直不喜欢RISC内核 那东西要不是免费早 ...

IO多,其中13个IO直接驱动数码管。
ADC至少保证8位是准确的精度。

网友D:
FT62F0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O多,其中13个IO直接驱动数码管。
ADC至少保证8位是准确的精度。

貌似要求很低 如果就这些应用 用沙发大佬推荐的STC吧 至少8位51的程序比较简单 省脑子

数码管是扫描驱动吧 非扫描电流太大了 我觉得哪个片子都抗不住

ADC的精度个人认为任何片子都做不到精确 不是硬件问题 采集速度比波动速度快太多 每次采集都是当前值 所以都是算法去解决 只要算法行应该都能胜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T62F0G

感谢大佬。这个料是兼容PIC的吗?

网友E:
根据IO和ADC数量的要求,除非您大量订购,否则无法保证2元的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根据IO和ADC数量的要求,除非您大量订购,否则无法保证2元的价格。

什么型号,能做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这个料是兼容PIC的吗?

就是PIC的孙子

网友D:
FT62F0G :运放,比较器(带7位DAC),LCD(LED)硬件驱动,12位ADC,32-48PIN

网友D:
FT62F0GX是一款高性能精简指令集的8位触控型单片机。其内部集成42个触控按键,只需一个外部参考电容即可实现触控功能,可应用于触控相关的产品。在模拟方面,芯片内部包含一个多通道12位A/D转换器、1个运放和2个比较器。在保护功能方面,包含看门狗、低电压复位和低电压检测功能等内部保护特性。在通信接口方面,芯片内部集成了1个I2C、1个SPI和3个UART接口。此外芯片还内置了7个定时/计数器,其中有3个定时器可以用于定时和产生16bit分辨率的PWM功能。芯片集成了8x32 LCD/LED驱动器,包含46个独立控制的IO,适用于需要多个IO的场合。

网友F:
你是辉芒那小子请来的托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PIC的孙子

那能用XC8吗?还是需要用辉芒微的编译器。

网友G:
如果是我就会选择用两颗0.5元20脚ARM-M0芯片,
IO口有18x2=36,扣除相互通信的两个IO口还能
有34个对外IO口,而价格才1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就会选择用两颗0.5元20脚ARM-M0芯片,
IO口有18x2=36,扣除相互通信的两个IO口还能
有34个对外IO ...

嗯,还可以有这个方案吗?为什么没有1元的32脚?直接封两个内核在里面不行吗?

网友H:
1.PY32F030K28T6/PY32F030K18T6单片机 LQFP32 M0核 64k flash  1.75  X宝

2.PY32F040C1BT6 R1BT6单片机 M0+内核 72M主频 一级代理 LQFP48 1.95 X宝
(1路12 bits ADC,2路DAC,8个定时器, 1路比较器,3路运算放大器,1个LCD驱动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嗯,还可以有这个方案吗?为什么没有1元的32脚?直接封两个内核在里面不行吗?

“方案”是设计工程师决定的,产品的价格是生产商定的,单
片机公司要养活那么多人,肯定是要赚钱的,引脚少的价
格低完全是被市场逼的,不是你想要有“1元的32脚”就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方案”是设计工程师决定的,产品的价格是生产商定的,单
片机公司要养活那么多人,肯定是要赚钱的,引 ...

原来如此!
如果用两个MCU稳定性会差吗?其实如果可以的话用两个真的是个很好的方案。因为两个ADC可以同时工作,我要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还有漏电流。如果有两个ADC采样频率会快很多,原来是20ms切换一香,频率只有11.5。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PY32F030K28T6/PY32F030K18T6单片机 LQFP32 M0核 64k flash  1.75  X宝

2.PY32F040C1BT6 R1BT6单片机  ...

有考虑过F040,但是担心实例没有030多,而且据说他的ADC后面几位都是随机数。我想平替PIC18F25K22

网友I:
99288697  2024-2-17 06:29
пF040,030ADC漸λPIC18F25K22

ADC,?

网友A:
引用 网友I:
ADC,?

是的,ADC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考虑过F040,但是担心实例没有030多,而且据说他的ADC后面几位都是随机数。我想平替PIC18F25K22

MCU的ADC,看指标都差不多, INL +-2~4LSB DNL +-2~4LSB ,也就是不做处理的原始数据是10BIT, ADC都是这样
看你使用时的速度. 中/低速时可以平均一下,高速就原始数据,但因为与数字电路没有隔离,所以最后二位(二进制)跳动非常正常.

实例确实没有030多, 030没有DAC,没有运放. 但其余部分可以使用03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MCU的ADC,看指标都差不多, INL +-2~4LSB DNL +-2~4LSB ,也就是不做处理的原始数据是10BIT, ADC都是这样
...

040不是和030分属于不同内核吗?例程可以通用?

网友J:
没看到封装和内核要求,我就说个我比较熟的吧
at32f421k8u7,m4内核 120MHz,qfn-32,1个2Mbps 12位adc+1个比较器
这个价位的adc性能都不会很好,有个10bit稳定就不错了,剩下的就靠算法啦
某一个宝上有1.6左右的价,不过正规采购可能要上批量才能到2块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没看到封装和内核要求,我就说个我比较熟的吧
at32f421k8u7,m4内核 120MHz,qfn-32,1个2Mbps 12位adc+1 ...

10bit已经很好了,有8bit我就够用了。

网友K(2024-03-14):
STC8H1K08

网友L:
选单片机有选功能的,选接口的,选开发难易的,第一次见要求脚数的。。。

网友G:
玩玩STC32吧,48pin官方报价1.6元,听说有高精准adc12bit,你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