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程序加的延时后编译不过是什么原因?

楼主: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void delay(uint16 x)
{
         uint8i,j;
         for(i= x; i > 0; i --)
                   for(j= 114; j > 0; j --);
}

void main()
{
         uint8b = 0, way = 0;
         while(1)
         {
                    if(way == 0)
                           P0=1;
              //    delay(200); //编译不过?
                    else
                           P0=0;
                            delay(200);

         }

}

网友A(2024-02-09):
if(){}else{},如果代码超过一句,需要增加大括弧的。比如你这样的后面的那个delay(200);实际上也不受else的约束

网友B:
你指出的那句并不是编译不过的原因,后面的else才是编译不过的原因。把你写的这句注释掉能编译通过,并不是这句写错了。

要看出错的信息,不能凭空想象,瞎改只能改到编译通过,不能改成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f(){}else{},如果代码超过一句,需要增加大括弧的。比如你这样的后面的那个delay(200);实际上也不受else ...

谢谢您,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指出的那句并不是编译不过的原因,后面的else才是编译不过的原因。把你写的这句注释掉能编译通过,并不是 ...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D:
应该改为:
while(1)
         {
             if(way == 0)
                 {
                     P0=1;
                    delay(200);
                  }
                    else
                      {
                         P0=0;
                         delay(200);
                        }
         }

网友E:
列文虎克,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