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为什么我的程序把lcd的部分加上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
这里是程序和仿真,为什么把lcd的部分加上后就没反应了(╥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定义电机
sbit IN1 =P3^4;
sbit IN2 =P3^5;
sbit IN3 =P3^6;
sbit IN4 =P3^7;
//定义1602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按键引脚
sbit K1        =P1^6;
//低液位检测引脚
sbit K2        =P1^7;
//蜂鸣器引脚
sbit BUZZ =P1^2;
//定义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_num=0;
unsigned char mode=0;
unsigned char mode_step=0;
int tempcout=0;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int count=0;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
  while(x--)
    for(i = 0 ; i < 120 ; i++) ;
}

void LCD_Init();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clear();

void lcd_display()
{
        unsigned char num = 0;
        LCD_Init();
        while(1)
        {
                count++;
                if(K1==0)
                {
                        if(count<=40)
                        {
                                LCD_showstring(1,1,"STIRRING");
                                delayms(500);
                                LCD_Init();
                        }
                        if(40<count&&count<=100)
                        {
                                LCD_showstring(1,1,"BLOWING");
                                delayms(500);
                                LCD_Init();
                        }
                }
        }

}

void keyscan(void)
{

  if((K1==0)&&(flag==0))    //方向按键按下
  {
    flag=1;

    delayms(10);
    if(K1==0)
    {
      if(Time_num==0)//时间相差30s
      {
        mode=1;   //启动按钮

                delayms(50);
      }
      else//30s以内
      {
        mode=2;   //启动按钮
      }
      tempcout=0;
      mode_step=0;
      Time_num=30;
    }
  }
  else if(K1==1)
  {
    flag=0;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定时器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EA=1;         //打开中断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while(1)
  {
    keyscan();
        lcd_display();
    BUZZ=K2;    //有信号就报
    if(K2==0)//
    {
      IN1=0;
      IN2=0;
      IN3=0;
      IN4=0;
      Time_num=0;
      tempcout=0;
      mode_step=0;
      mode=0;
    }
    delayms(5);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mode==1)//模式1
  {
    switch(mode_step)
    {
    case 0://搅拌两秒钟
      IN1=0;
      IN2=1;
      IN3=0;
      IN4=0;

      if(++tempcout!=20)return;//1s
      tempcout=0;
      if(--Time_num!=28)return;//搅拌2s之后进行吹泡
      IN1=0;
      IN2=0;
      IN3=0;
      IN4=1;
      mode_step++;
      break;
    case 1://吹泡泡3s
      if(++tempcout!=20)return;//1s
      tempcout=0;
      if(--Time_num!=25)return;//吹泡泡3s
      IN1=0;
      IN2=0;
      IN3=0;
      IN4=0;
      mode_step++;
      break;
    case 2://等待
      if(++tempcout!=20)return;//1s
      tempcout=0;
      if(--Time_num!=0)return;//等待结束
      mode_step=0;
      mode=0;
      break;

    }
  }
  else if(mode==2)//模式2
  {
    switch(mode_step)
    {
    case 0:////吹泡泡3s
      IN1=0;
      IN2=0;
      IN3=0;
      IN4=1;

      if(++tempcout!=20)return;//1s
      tempcout=0;
      if(--Time_num!=27)return;//吹泡泡3s
      IN1=0;
      IN2=0;
      IN3=0;
      IN4=0;
      mode_step++;
      break;
    case 1://等待
      if(++tempcout!=20)return;//1s
      tempcout=0;
      if(--Time_num!=0)return;//等待结束
      mode_step=0;
      mode=0;
      break;
    }
  }
  else
  {
    tempcout=0;//清0
  }

}

//初始化1602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md(0x38);
        LCD_writecmd(0x0c);
        LCD_writecmd(0x06);
        LCD_writecmd(0x01);
}
//发送指令到1602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RS=0;
        RW=0;
        P0=cmd;
        EN=1;
        _nop_();
        _nop_();
        EN=0;
}
//发送数据到1602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P0=dat;
        EN=1;
        _nop_();
        _nop_();
        EN=0;
}

//1602显示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0;
        if (y==0)
        {
                LCD_writecmd(0x80+x);
        }
        else
        {
                LCD_writecmd(0x80+0x40+x);
        }
        while (str[i] !='\0')
        {
                LCD_writedata(str[i]);
                i++;
        }
}
//清空屏幕
void LCD_clear()
{
        LCD_writecmd(0x01);
}

屏幕截图 2024-02-09

网友A(2024-02-10):
280行,串口,并口。

网友B:
写命令/数据后要等40us
清屏后要等2ms

网友C:
把lcd的循环删了,其他程序都能动了,但是lcd还是显示不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