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设计一个电阻测量仪,精度1%

楼主(2024-02-10):
如何实现提高电阻测量仪的精度,实物误差能控制在1%吗?

网友A:
被测电阻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电阻的范围?

100-10000以上吧

网友B:
你是要测量直流电阻吗,现有的万用表用的芯片都可以实现,
比如三位半的7106和7107等芯片阻抗高,测量范围广,高精度
的话可以用高精度的基准电阻配合四位半的芯片比如7129。
如果要记录测量数据的话可以用7135芯片外加普通单片机可实
现对外数据输出。
当然带有高精度adc功能的单片也可以实现,只是其输入阻抗不
太高,因此其测量范围稍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实物误差能控制在1%吗?
其实只要钱花得到位,实物误差控制在0.0001%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测量直流电阻吗,现有的万用表用的芯片都可以实现,
比如三位半的7106和7107等芯片阻抗高,测量范围 ...

7129在你举得片子里面精度最好,然而只能接段式LCD,没法跟单片机接口。既然只能显示给人看,那么为什么不买块万用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