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DS18B2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4-02-11):
DS18B20的DQ脚接4.7K上拉电阻。然后接STM32的PB15。程序如下: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chuan.h"
#include "delay.h"
//使用的端口方向配置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B->CRH&=0X0FFFFFFF;GPIOB->CRH|=8<<28;}
#define DS18B20_IO_OUT() {GPIOB->CRH&=0X0FFFFFFF;GPIOB->CRH|=3<<28;}
////IO 操作函数
#define DQ    PBout(15) //数据端口 PA0
#define DQ_IN PBin(15) //数据端口 PA0
//// 配置DS18B20用到的I/O口
  void DS18B20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DQ=1;
}

  u8 DS18B20_init(void)
{
    u8 tim;
  DS18B20_IO_OUT();
  DQ=1;
  delay_us(2);
  DQ=0;    //主机产生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_us(700);
  DQ=1;   //主机在产生复位信号后,需将总线拉高
  DS18B20_IO_IN();
  delay_us(10);
  //从机接收到主机的复位信号后,会在15~60us后给主机发送低位存在脉冲
  while(! DQ_IN&&tim<250)
   tim++;
   if(tim>248)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u8 cmd)
{
  u8 t;
  for (t=0;t<8;t++)
  {
   DS18B20_IO_OUT();
   cmd=cmd>>1;
   if(cmd&0x01)
   {
    DQ=0;
    delay_us(2);
    DQ=1;
    delay_us(60);
   }
   else
   {
    DQ=0;
    delay_us(60);
    DQ=1;
    delay_us(2);
   }

  delay_us(45);
  }
  }
   //DS18B20读一个位
u8 DS18B20_read_bit()
{
     u8 bye;
   DS18B20_IO_OUT();
     DQ=0;
      delay_us(6);
      DQ=1;
     DS18B20_IO_IN();
   delay_us(12);
   if( DQ_IN)bye=1;
    else
    bye=0;
    delay_us(45);
     return  bye;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8 DS18B20_read()
{
  u8 i,j,dat;
  for (i=0;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delay_us(30);
  return dat;
}

//读取DS18B20温度
short read_temper()
{
  u8 tmph,tmpl;
  short temperp;
  if(DS18B20_init())
  {
   printf ("\t\n 传感器NG\t\n");
  }
  else
  {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44);
  }
  delay_us(100);
  if(DS18B20_init())
  {
   printf ("\t\n传感器NG\t\n");
  }
  else
  {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be);
   tmpl=DS18B20_read();
   tmph=DS18B20_read();
   temperp=tmph;
   temperp=temperp<<8;
   temperp|=tmpl;
   temperp=(float)temperp*0.625;
  }
  printf ("\t\n 温度=%d",temperp);
  return  temperp;
}
然而不晓得那个环节出了问题,仔细的检查了很多遍,温度传感器能正常检测到,就是获取的温度一直是0.
有哪位友友抽空看一眼,指正指正,谢谢

网友A:
temperp都没有传递参数,怎么会有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