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脉冲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4-02-12):
请问12V的直流电通过PWM调解成3.3v后可以给单片机供电吗,虽然模拟量是3.3v,但是12V的那一刹那不会击穿芯片吗。

网友A:
当然可以,Buck拓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一般不会,除非你的电路工作有问题,12V直接灌过来

网友C:
要有电感来对电流进行限制,就算是有电容滤波了,但还是很容易击穿的
要有负反馈的,不然怎么保证输出电压呢?
这么折腾下来,还不如直接买个现成的DC-DC芯片,又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D:
我们应该使用DC-DC降压转换器和LDO稳压器作为电源。

网友E:
你要保证3.3V出来的没有尖峰电压就行,输出回路肯定要有滤波电路。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保证3.3V出来的没有尖峰电压就行,输出回路肯定要有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