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的keil uv3软件窗口的左边栏无法归位了怎么办?

楼主(2024-02-12):
如图所示,编程时不小心把左边栏拉走了,咋整也回不到原位了,就是说这个浮动的工程窗口与写代码的主窗口无法融合了,我从新安装了软件也没能解决,弄了两天了总是弄不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先谢了!或者用好用的keil uv3软件分享我一份也好,再谢。

网友A:
双击project windows浮动窗口上部边缘试试,应该可以,我用的是keil uv4可以的。

网友B:
点击窗口-复位视图至默认 试试呢

网友C:
我的KEIL 版本是V5.25.3.0 在第一行菜单,倒数第二个是WINDOW项,点进去,第一个是 Reset View to Defaults (应该是恢复默认样式),试试看

网友D:
直接拖着顶部标题栏拖到左边不行吗?我的可以自由拖出来拖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project windows浮动窗口上部边缘试试,应该可以,我用的是keil uv4可以的。

多谢,我都试了咋弄这个窗口都是漂浮状态,总是在代码窗口上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EIL 版本是V5.25.3.0 在第一行菜单,倒数第二个是WINDOW项,点进去,第一个是 Reset View to Defaults ...

我平常只是玩玩51单片机,我这个是keil uv3 V8.08汉化版有些操作与uv4、uv5都有不同,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挺方便,这次编程时我去了一次洗手间的功夫让小宝宝玩鼠标给玩坏了,查百度、卸载、安装好多次两天多了一直没弄好。

网友C:
到UV3的安装目录下:
如 C:\Keil\uv3,找到 CARMC_Default.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将里面的内容全部复制下来,再找到 CARMC.ini文件,将其打开,用刚才复制的内容将CARMC.ini中的所有内容全部
覆盖掉,保存,关闭。

重新启动keil uvision3,就可以了。
网上搜的,您看看

注:如果改的是其他项的内容,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找到相关的文件进行修改。

网友E:
往左边拖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