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家用电器的三线电源线,只用2线危害大不大?

楼主(2024-02-12):
家里激光打印机要换个位置,三线的电源线不够长了,现有2线的延长插板(平常都是给小功率电器用的),
虽然知道使用肯定没问题,但是还是纠结要不要买个三线延长插板。
以前印象里只有大功率电器才需要用到地线,小功率电器2线足够用了。激光打印机应该功率不大。
刚上网搜了一下,都说地线很重要,很有必要。
既然如此,那新出的电器,为啥不全都改成三线电源线的,插板也取消2孔的设计?

网友A:
地线跟功率没有关系地线主要是为了防止漏电,如果你的打印机外壳都是塑料的话用一下问题也不大

网友A:
但是买个三线的也费不了什么事有地线总归会安全一点

网友B:
普通打印机,几乎都是使用塑料外壳,如何不是金属外壳的话,没有必要一定要连接地线。

网友C:
地线是为了安全考虑,正常工作不需要地线。

网友D:
不接地线的话收接触到打印机金属部分可能会有触电的感觉

网友E:
安全的要求是很高的,实际的需求你懂的

网友F:
问一个实际一点的、接地气的问题,你家里的插座是否有接地线?如果有就用三线的延长插板,可以避免触碰到打印机外露金属部分时被感应电电击;如果家里插座没有地线,那么使用三线的延长插座和两线的就一模一样没什么好纠结的了。

网友G:
家里面总进线有接地,用电器最好把地线接好,如果电器漏电了会经过壳体流回大地

网友H:
看情况家里面总进线有接地,家用电器接地万一有某一个漏,电这时地线可以有效配合漏电保护器快速跳闸保护人身安全,要是没有地线很有可能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慢或者干脆就不起保护作用,另外就是家里有台式电脑打印机,路由器,猫等等其它配套设备即便不漏电也可以防止静电,或者多个数码设备共用地线时特别是猫,路由器台式机当它们的最低电位处于一个水平时有助于各设备的时钟校准数据传输时防止错码,压缩文件丢包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当然一般家庭不会太明显,稍微有点儿规模的网吧,服务器机房都有严格的接地标准主要防止时钟信号丢包,开关电源引起噪声引起网络杂波干扰。

网友I:
地线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护接地,还有一个就是共模电流大时设备的共模电流提供一个通路不污染电网。
国内很多的不规范的家用电都是零线和地线短接的。
能不能用你懂的。洗衣机,热水器此类的必须要有地线而且是规范的地线

网友J:
如果可以的话,必须要使用 3 插脚电源线

网友K:
楼房的话要三线,因为不像在农村都是平方都挨着大地,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情况家里面总进线有接地,家用电器接地万一有某一个漏,电这时地线可以有效配合漏电保护器快速跳闸保护人 ...

比较全面
必须要有漏电保护开关的

网友M:
如果用电器都是全塑胶外壳的, 就可以不需要三线.  如有洗衣机, 台式机等这种金属外壳的设备, 最好还是用3线插板, 将外壳与地妥善连接, 排除触电隐患.

网友N:
我们这些45岁以上的,特别是电工,我们都不接地,因为都不怕死~!

网友O:
里面有开关电源的产品,一般最好还是接下地

网友P:
先看下插座有没有

网友Q:
给个参考意见:
1类电器:例如洗衣机、电冰箱等,由于强电绕组直接与电机铁芯相连,为防止漏电造成的事故,要求此类电器外壳必须与保护地相连,这样就必须是三芯供电。
2类电器:例如电视机、功放机等,由于其变压器是加强绝缘的,故允许两芯供电。

打印机属于信息设备吧?按说也可以归为2类电器,但都用了三芯电源线,例如台式PC。可能是行业标准的规定造成的。君不见TV的两芯开关电源与PC的三芯开关电源有什么安全上的不同呢?

所以这个与功率无关,应该是行业标准的问题。

网友R:
还是接地线比较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Q:
给个参考意见:
1类电器:例如洗衣机、电冰箱等,由于强电绕组直接与电机铁芯相连,为防止漏电造成的事故 ...

喷墨打印机都是安全低压,楼主用的是激光打印机,需要高压静电把墨粉吸到纸上,不接地有一定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