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啥免费好用的云笔记软件?

楼主(2024-02-12):
要求电脑win10和安卓手机都能访问的,只要免费流畅好用的。不要求繁琐的功能,只存文本,不要求存图片音视频。

网友A:
我用印象笔记。免费用户可以同步两台设备。电脑上一个,手机上一个,刚刚好。临时使用时可以登录他的网页也能操作,不算在上面的两台设备内。

网友B:
系统自带 华为备忘录 或 小米便签

网友C:
楼主要求电脑win10和安卓手机都能访问,免费流畅好用,不要求繁琐的功能,只存文本,不要求存图片音视频的云笔记软件,我还真没有想过手机笔记软件和电脑笔记软件可以同时访问有什么好处?但有此功能的笔记软件肯定好啊,我的安卓手机多年来一直用一个彩虹笔记,后来改成彩色笔记,换手机的时候可以用彩色笔记的备份功能把所有笔记做个备份到TF卡,新手机装彩色笔记打开TF卡备份文件一还原,之前的所有笔记都有,至于要把手机彩色笔记的文本和电脑的文本互传,我用微信电脑版的文件传输文件夹复制粘贴达到手机和电脑之间的文本互传,感觉很好用,虽然我记录的内容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但是,我也不想把我记录的内容上传到什么云里雾里的,所以我不想研究云笔记。我百度了彩色笔记,也有电脑版,是否可以和手机版互动就不想研究了,百度的时候也看见楼上说的印象笔记,楼主可以研究我说的彩色笔记和楼上说的印象笔记,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好用的。

楼主:
我以前用的wiz笔记,挺好用的,不过后来好像不付费用不了了,后来用的flomo卡片笔记,貌似还可以,就是用着不太习惯

网友D:
印象笔记,不错

网友E:
这问题和“有啥便宜且好用的汽车”差不多的答案。

网友F:
有道云笔记

网友G:
正好我也用这东东,我用的是有道云笔记,你可以试试,免费的功能于我是完全够用了

网友H:
印象笔记、有道云笔记都用过,还是觉得印象笔记更适合我,所以一直在用印象笔记

网友I:
手机自带备忘录或者有道云笔记

网友J:
有道必须的,

网友K:
微信小程序搜索WPS便签,电脑手机都能用,不挑设备,能登录微信都可以用。

网友L:
印象笔记

网友M(2024-03-14):
飞书也可以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