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本地网络共享文件的方案

楼主(2024-02-13):
需求如下:
文件存储在本地,局域网内的设备通过SMB访问。
要设置权限,不要说任何人都能访问。
最好是单独运行,而不是拿一台windows电脑打开共享。
不想要任何(百度、阿里)网盘。据说有些网盘会吃文件。
我想在外能访问,笔记本带出去时也能访问我的文件。

网友A:
简单的办法是买台现成的NAS 设置权限就行 我看现在有卖特别简单的NAS 就是个硬盘盒加上人家自己的系统 价格很低

过去老的办法是用WIN SERVER建立文件服务器 对共享目录设置权限 外访问可以用%也可以用FTP

两种方法第一个操作简单上手容易需要的知识储备少 不过两者前提都是要有个公网能访问的IP 哪怕是动态的也可以用免费DDNS服务绑定 纯内网IP实现不了

网友B:
买个nas不就行了吗?

网友C:
那要搞一台 NAS 呀

网友D:
搬个凳子,等大侠解惑

网友E:
NAS你值得拥有

网友F:
首先,你文件存储在本地,然后你想访问它,那就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设备在运行着来支撑这个服务,内网很好解决,但是想要外也能访问,如果你家里宽带网络有公网IP,那就只需要一个设备来运行一个文件共享的服务,并且设置DDNS就可以外访问了,如果没有公网IP那就需要搞内网穿透,比如frp内网穿透,但是这个frp内网穿透也是需要一个服务端的,如果你有VPS可以自己搭建,如果没有只能去买人家搭建好的frp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有免费的花生壳内网穿透,不过限速,如果你不在乎花一点钱的话那就去看看花生壳的官网,它有挺多方案

网友G:
有公网ip,容易。要是没有,使用第三方的方案,给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文件存储在本地,然后你想访问它,那就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设备在运行着来支撑这 ...

如果按楼主位要求,但只是内网共享即可有无可靠方案??

网友H:
带笔记本硬盘的小米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笔记本硬盘的小米路由器

当前正是这样使用的。但并不是很满意。
①只要接入内网,就能访问,没有权限可言。
②虽说外能查看,但操作文件并不方便。(只能手机操作,而且似乎速度不太行)
③硬盘存储没有冗余,万一硬盘挂了就完了。(小米硬盘用的不是普通文件系统,想挽救也救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前正是这样使用的。但并不是很满意。
①只要接入内网,就能访问,没有权限可言。
②虽说外能查看,但 ...

整个NAS,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了

网友J:
我也有这个需求,目前的解决方式是买了块二手开发板, 装了ubuntu, 然后安装smb服务, 接了一个硬盘底座插上闲置硬盘, 平时提供文件共享服务,顺便挂BT, 总功耗约为20W上下,开机1年多了,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