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逻辑语句含义?

楼主(2024-02-13):
void Move_LED()
{
         if((P1 & 0x01) == 0x00) //如何解读?
P0 ^= 0x01; //异或的目的是什么
         }

网友A:
(P1 & 0x01) == 0x00,判断P1末位是否为0。

网友A:
P0 ^= 0x01; //对P0末位进行翻转。

网友B:
如果P1.0的引脚为低电平,就让它翻转置为高电平

网友C:
P0 ^= 0x01;异或不怎么用,好像是保留7-1位不变,只吧0位取反

网友D:
P0 ^= 0x01;
就是
P0 = P0 ^0x01
意思就是P0的8位二进制数与0000 0001进行按位异或,异或的意思是二者不同则结果为1,两者相同则结果为0,与P0相异或的数的1-7位都为0,则P0相对应的位的为1则为1,为0则为0,而与P0异或的0位为1,如果P0的0位为1,那么相同结果为0,如果P0的0位为0,那么相异为1,取反。
所以运算的结果P0的0位取反,其它保持不变。
如果要使P0口的1位取反呢,那么异或的数是多少?只要那位为1,其它为0就可以了。
此值为(二进制)0000 0010
这样:P0^=0x02;
这样就可以对端口的任意位进行操作,不影响其它位的值。

网友E:
用大白话就是:P1口的末位是0的话就把P0口的末位电平翻转一下

网友F:
读取P1端的最低位是否为低电平,若是,则翻转P0端的最低位输出电平;
异或运算在单片机编程中一般用来翻转,0异或0等于0,0异或1等于1,1异或0等于0,1异或1等于0,分析以上结果可以看出,0或者1异或0之后不变,异或1之后则变相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