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RC单片机烧录问题 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4-02-13):
我的51单片机昨天晚上调试代码的时候突然烧录不上去了,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换了一个板子也是一样的,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断电不完全,更换低版本的ISP软件

网友B:
目标板没有供上电吧,检查一下目标板电源

网友C:
串口线断了吧

网友D:
可以试试把电源拔下来然后再插回去

网友E(2025-06-11):
冷启动或者usb接线不太稳

网友F(2025-07-16):
引用 网友A:
断电不完全,更换低版本的ISP软件

我的是stc89c52cr最小系统我也烧录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