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做一个1%精度的电阻测量仪实物

楼主(2024-02-14):
用51单片机和led1602,三个档位,电阻范围1-10000,可以采用什么方法实现?希望能有一些参考资料

网友A: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 设计的例子

单片机电阻测量仿真设计
http://www.51hei.com/bbs/dpj-88378-1.html

网友B:
了解一下惠斯登电桥

网友C:
拆一个万用表就懂了

网友D:
大范围的电阻测量必须分量程测量,可以100Ω以下一个档位,100-10000Ω一个档位,或者分的更细一点,这样可以保证测量精度。接下来就是ADC的选择,选择一个高精度的ADC即可。你这精度还好,不是太高,一般的ADC应该都可以。

网友D:
电阻测量范围较大,那么就需要分量程测量,1-100Ω一个量程,100-10000一个量程,或者分的更详细一点,这样可以保证测量精度,然后需要选择ADC,你这个精度不算太高,所以一般的ADC应该都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