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int变量赋负数,但实际为0怎么办

楼主:
int变量不是有负数范围吗,但赋值负数后debug发现实际值=0

赋值负数,但实际为0

赋值负数,但实际为0

网友A(2024-02-15):
解决了,我做的是keil和proteus联调,可能debug有点问题,我写if(i<0)LED=1;LED还是会亮,表明程序没问题,应该是debug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我做的是keil和proteus联鳎赡躣ebug有点问题,我写if(i

优化等级开高了吧。

网友C:
变量没有调用被优化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优化等级开高了吧。

改变了优化等级还是显示0,但实际判断还是<0的,应该是显示有问题,这样就没法debug调试了,现在我添加了数码管,也能查看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变量没有调用被优化掉了

变量调用了还是=0,估计是keil和proteus联调有问题

调用了还是=0

调用了还是=0

网友D:
如果是我
如果没有硬件仿真,那就干脆烧录到开发板上,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看它的值到底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量调用了还是=0,估计是keil和proteus联调有问题

仅增加j--语句仍有可能会被优化掉的,使用判断语句调用,例如if(j == 0)再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变量调用了还是=0,估计是keil和proteus联调有问题

之前应该是变量没启用给优化了,但后来你用的是uint,怎么会有负值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
如果没有硬件仿真,那就干脆烧录到开发板上,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看它的值到底是多少

串口调试%好啊

网友A:
之前测试j为uint,现在改为int还是不行,大概率是proteus与keil的联调有问题,看不了具体变量的值。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测试j为uint,现在改为int还是不行,大概率是proteus与keil的联调有问题,看不了具体变量的值。

把优化等级改成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优化等级改成0!

优化等级改成0了,还是j还是=0,我又观察了TL1,TL1也为0,估计是不管什么值都显示为0

都为0

都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