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烧录单片机程序显示黑色方格,不显示内容,请大佬帮忙

楼主(2024-02-15):
stc8h8k64u     代码是论坛上的,只显示方格,不显示内容,背光调节了也没有,请大佬看看是什么原因

#include<STC8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0^5;
sbit  E=P0^6;
sbit  RW=P0^7;
sbit   DB=P2;

void delay(uint del)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0;
         RW=0;
         P2 = com;
         delay(2);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1;
         RW=0;
         P0 = dat;
         delay(2);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
         E=0;
       }

                void init(void)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uchar tab1[]=" www.51hei.com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a[]="0123456";
uchar table2[]="sun";
uchar  week[][3] = {"MON","TUE","WED","THU","FRI","SAT","SUN"};

void main()
{

        uchar j;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init();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1[j]);
                 delay(2);
           }

        while(1);
}

网友A:
你说代码是论坛上的,难道照抄都不会?可见粗心至极!
#include <STC8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sbit  E= P2^6;
sbit  RW=P2^7;
//sbit  DB=P2;

void delay(uint del)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0;
        RW=0;
        P0 = com;
        delay(2);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1;
        RW=0;
        P0 = dat;
        delay(2);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
        E=0;
}

void init(void)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uchar tab1[]=" www.51hei.com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a[]="0123456";
uchar table2[]="sun";
uchar week[][3] = {"MON","TUE","WED","THU","FRI","SAT","SUN"};

void main()
{
        uchar j;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init();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1[j]);
                delay(2);
        }
        while(1);
}

网友B:
调一下V0接的电位器

网友C:
对比度调整不当或接线错(包括代码的线序、延时等错)

网友D:
先调下第三脚V0的电压, 量下是多少, 调小,很可能就有惊喜: 字出来了. 如果没有惊喜, 要就要再调下初始化代码, 数据线连接是否正确,无虚焊.

网友E:
对比度调整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代码是论坛上的,难道照抄都不会?可见粗心至极!

修改了延时,可以了,谢谢

#include<STC8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5;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7;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char data i, j;

        _nop_();
        _nop_();
        i = 72;
        j = 20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29;
        j = 1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_nop_();
        _nop_();
        i = 216;
        j = 10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0;
         RW=0;
         P0 = com;
         Delay2ms();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ms();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1;
         RW=0;
         P0 = dat;
         Delay2ms();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ms();
         E=0;
       }

                void init(void)
    {
      Delay15ms();
       writecmd(0x38);
       Delay5ms();
       writecmd(0x38);
       Delay5ms();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uchar tab1[]=" www.51hei.com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void main()
{

             uchar j;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init();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1[j]);
                                                 Delay5ms();

           }

        while(1);
}

楼主:
修改了延时,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