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关于制作CLUT色表的问题

楼主:
使用CLUT查色表rgb888格式。 一个像素占用3个字节。问题1:依据上表,如果值为0X FF8934。高位FF代表R,还是低位34代表R.

问题2:表格地址从 0X0000 0000  至 0X0000 FFFF 地址升序。那么RGB的值也是按照000000 至 FFFFFF这样升序写吗?
问题3:RGB颜色可以有很多组合,如果只做一个256字节的表格,有没有通用的标准或者规范。

网友A(2024-02-23):
用到CLUT色表的stm32 单片机就是H743这种较高端的型号了. 估计这里用的人少.所以没人能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到CLUT色表的stm32 单片机就是H743这种较高端的型号了. 估计这里用的人少.所以没人能解答.

谢谢回复,
我用的是stm32f429。色表已经用了,问题是不通用。如L8格式 0x21 代表 :R 155 ,G 120, B 122
如果有统一的标准,就按照标准做。我没找到标准,就自己随便写一写凑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