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检查检查原理图,特别是单片机管脚的使用,感谢

楼主:
第一次自己设计原理图,害怕有错误,特别是单片机管脚的使用,希望大佬们帮我看看,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指出,感谢感谢

网友A(2024-02-16):
大概看了一下,下载,蓝牙,GSM都用一个串口啊,可以将蓝牙和GSM分别接到串口3和串口4,P00~P03,还有DS1302的晶振需要并联2个小电容,一般是6p,否则时间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下载,蓝牙,GSM都用一个串口啊,可以将蓝牙和GSM分别接到串口3和串口4,P00~P03,还有DS130 ...

好的,就是把蓝牙的TXD和RXD接到P00和P01,把gsm的TXD和RXD接到P02和P03,知道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