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台灯铅酸电池更换锂电

楼主(2024-02-16):
十年前的小台灯,不能充电,无法使用。

将其拆机发现:使用是的4V铅酸电池。阻容式降压充电。

铅酸电池严重老化,无法使用。恰巧身边有笔记本拆机的4只相同型号的锂电池,电压4.2V,容量3850毫安时。将2只锂电并联重叠,正好可以代替原来的铅酸电池。
去掉原电路的阻容降压电路和全桥整流电路不用,仅保留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将原220V交流充电口,直接连接到锂电池。原充电口改为手机5V充电。

改装完成,检查无误,开机,一切正常。改装成功。

网友A:
我会把原来的电路板全部拿掉,替换成TP4056充电小板。
TP4056充电小板自带microUSB接口(或Type-C接口),这样普通手机充电器就能充电了。
下图是我N年前改的电蚊拍,原本也是220V整流后阻容降压给铅酸电池充电,自从改成锂电,功力明显增强不少,今年用过第二年依然还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把原来的电路板全部拿掉,替换成TP4056充电小板。
TP4056充电小板自带microUSB接口(或Type-C接口), ...

使用TP4056充电小板,电路简洁,有电压电流保护作用,安全可靠,还可以使用普通手机充电器直接给小台灯充电。真的很不错。

网友B(2024-05-16):
引用 网友A:
我会把原来的电路板全部拿掉,替换成TP4056充电小板。
TP4056充电小板自带microUSB接口(或Type-C接口), ...

我也这么改过。不过不是TP4056,用的是报废 充电宝 的 锂电管理 DW01_sot23-6  +升压TD8208_SOT23-6

网友C(2024-06-30):
手电筒,我是这么改的:只有9V输出的适配器,经7805改为5V输出,直接给锂电池充电还不行,串联4007和2.2Ω后输出电压最高4.23V,锂电池到3.4V时充电电流约120毫安,充电到4.2V时电流约5毫安,长时间充电已没有危险。

网友D(2024-09-15):
引用 网友A:
我会把原来的电路板全部拿掉,替换成TP4056充电小板。
TP4056充电小板自带microUSB接口(或Type-C接口), ...

使用TP4056充电小板改电蚊拍真香,原来也有人和我想到一块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电筒,我是这么改的:只有9V输出的适配器,经7805改为5V输出,直接给锂电池充电还不行,串联4007和2.2Ω ...

5V电源串联一个4007压降就差不多是4.2V,限流电阻都可以省。

网友C(2025-11-03):
引用 网友D:
5V电源串联一个4007压降就差不多是4.2V,限流电阻都可以省。

如果把5V电压输出的充电器微调一下输出电压到4.1-4.2V,不是更简单吗?可以提高光耦817的发光管电流一般可以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电源串联一个4007压降就差不多是4.2V,限流电阻都可以省。

不可以,充不满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充不满电,

是的,充不满电。为安全计充满不充满无关紧要,废物利用,手电筒主要是供临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