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代码编写 功能是读取时间,并在屏幕中绘制一个数字

楼主(2024-02-17):
现在有一段代码如下,可以运行,功能是读取时间,并在屏幕中绘制一个数字:
      switch (hour() / 10) {
        case 0: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0,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1: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1,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2: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2,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3: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3,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4: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4,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5: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5,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6: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6,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7: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7,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8: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8,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case 9: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ber_9, 36, 72, GxEPD_BLACK);
            break;
          }
      }

这当中使用到switch语句,而且每个条件触发的命令都类似。但这一大串代码看起来很臃肿,我想将其改成以下形式:
//建立一个数组
NUM_NAMES[] = { Number_0, Number_1, Number_2, Number_3, Number_4, Number_5, Number_6, Number_7, Number_8, Number_9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_NAMES[(hour() / 10)], 36, 72, GxEPD_BLACK);

上方代码并不能正常运行,NUM_NAMES数组不能被正确调用。
现在问题是,这一个数组要怎么建立才合理呢?

网友A:
要不试试用一个变量先接收了hour()的值?

网友B:
      好多年不做这个了,回答可能会怡笑方家。请看看建立数组的NUM_NAMES[]数据类型和display.drawBitmap的中 Number_X的数据类型是否一致?
      这里还有一个变量 hour() / 10   这个变量是否和NUM_NAMES[]匹配?  建议这个变量随便设置
      i = hour() / 10    之后再写入NUM_NAMES[i]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不做这个了,回答可能会怡笑方家。请看看建立数组的NUM_NAMES[]数据类型和display.drawBitmap ...

hour返回的是数值,除以10是取其十位,与其对应的还有一个除余10,取个位。现在调用NUM_NAMES是能返回Number_X的,只是怎么样将这个返回的Number_X应用到display.drawBitmap函数里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hour返回的是数值,除以10是取其十位,与其对应的还有一个除余10,取个位。现在调用NUM_NAMES是能返回Num ...

了解一下二维数组。

网友D:
Number_X 是什么类型的数据呢?

网友E:
看调用的显示函数,number明显应该是个指针

网友F:
hour()后面貌似应该有;
或者改成下面的试试:
unsigned char xx;xx=hour();xx=xx/10;
NUM_NAMES[] = { Number_0, Number_1, Number_2, Number_3, Number_4, Number_5, Number_6, Number_7, Number_8, Number_9 };
display.drawBitmap(0, 16, NUM_NAMES[xx], 36, 72, GxEPD_BL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