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U红外解码各种方法差异

楼主(2024-02-17):
大家好,求红外解码的各种方法,各种差异
另外,采用PWM测占空比功能这个方法怎样,目前没看到例程

网友A:
用定时器测量半个周期的时间应该就可以用吧

网友B:
红外发射的载波占空比会影响到遥控距离,红外接收头只有解调没有检测占空比的功能。

网友C:
没有什么各种方法的,也没有调节PWM功能的
要看什么协议
单片机接收到一个按键值之后,执行对应的操作就可以了
比如,65的按键值是加PWM占空比,64按键值是减占空比,那你按下按键就等于是有了调节占空比的作用了
还有,红外按键上的那些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要看你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D:
1、红外解码的各种方法自然有各种差异,有编码差异也有算法差异,而且这个也可以自创,所以无标准答案;
2、采用PWM测占空比功能这个方法可以也不怎样,目前论坛里有不少例程,如果用心可以看到。

楼主:
我平常用的方法是定时器测量周期,但这个占用CPU资源,一直想用PWM捕获功能来解码,等我试出来再来交流一下

楼主:
用定时器测周期解码一直在用,这个占用CPU资源
我还是想试试PWM捕获功能来解码,等成功后我再来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平常用的方法是定时器测量周期,但这个占用CPU资源,一直想用PWM捕获功能来解码,等我试出来再来交流一下

想做PWM测量频率,应该和你一样

网友F(2024-04-17):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测周期解码一直在用,这个占用CPU资源
我还是想试试PWM捕获功能来解码,等成功后我再来分享

大佬,有结果了吗?如果没有,用定时器测量的也分享一个例子,或者提供下思路。新手上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结果了吗?如果没有,用定时器测量的也分享一个例子,或者提供下思路。新手上路

可参考我的贴子
89C52单片机定时器2捕获模式解码红外遥控程序

网友H:
我都是用定时器查询,非常可靠,基本不用外中断、捕捉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