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这是怎么...
关闭

楼主(2024-02-17):
写完代码编译就这样了,说是没破,可我又搞一遍还是不行

".\Objects\key.obj",
".\Objects\led.obj",
".\Objects\main.obj",
".\Objects\seg.obj"
TO ".\Objects\test"
PRINT(".\Listings\test.m51") RAMSIZE(256)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970H BYTE (117%) *
******************************************************************************
Program Size: data=9.2 xdata=112 code=3312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5\C51\LIB\C51L.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两种方法, 就是去掉一些不必要的数据, 和函数调用把代码尺寸减掉17%.
再就是, 用百度搜一下2032年的破文件,攻略. 很多的,不用担心找不到.

网友B:
软件限制编译文件大小为0800H BYTES字节,你的编译后达到了0970H BYTE字节,超限了

网友C:
用2032年的

试试行不行

楼主:
但我已经做过一遍了还是不行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这个也不行

网友C:
你的C51似乎没有注册成功

楼主:
这个专业版也不行

网友D:
你的代码是51的,破的是arm的,当然不行了

楼主:
哈哈哈,万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万分感谢,

器选择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