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STC8H系列单片机掉电模式下IO口状态和功耗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STC8H8K64U单片机,电路是STC8H的最小系统,供电3.3V ,通过如下程序令单片机处于掉电模式: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
{
//  WKTCL = 0xfe;
//   WKTCH = 0x7f;
//   WKTCH |= 0xff;

    while (1)
    {
        _nop_();
        _nop_();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测得单片机电流为
数据手册标称:

这差距太大了,继续翻手册
于是我把代码改成: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
{

        P0IE=0x00;
        P1IE=0x00;
        P2IE=0x00;
        P3IE=0x00;
        P4IE=0x00;
        P5IE=0x00;
        P6IE=0x00;
        P7IE=0x00;

  //  WKTCL = 0xfe;
//   WKTCH = 0x7f;
//   WKTCH |= 0xff;

    while (1)
    {
        _nop_();
        _nop_();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结果仍然不对

直到我看到stc-isp上的范例程序中加了几条语句: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十分不解的我将这些加入到代码中: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WKTCL = 0xfe;
//   WKTCH = 0x7f;
//   WKTCH |= 0xff;

    while (1)
    {
        _nop_();
        _nop_();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这样就正常了!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2024-02-18):
你万用表测量的挡位前后都不一致的。你确定不是万用表量程问题导致?

网友B:
感谢分享,关闭了额外耗电

网友C:
所有IO改成高阻 再看看 2.1ua 和0.4ua差好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万用表测量的挡位前后都不一致的。你确定不是万用表量程问题导致?

最开始电流太大,超出万用表200uA档的量程了,只能用200mA档

网友E:
睡眠时所有引脚都应该有确定电平,如果是高阻输入的话,那外围应该加上下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有IO改成高阻 再看看 2.1ua 和0.4ua差好多

STC8H8K64U上电默认除了3.2、3.3两IO口之外,所有IO都是高阻刚试了下全改高阻,电流反而更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睡眠时所有引脚都应该有确定电平,如果是高阻输入的话,那外围应该加上下拉

谢谢!这个在数据手册的那里找到的?

网友F:
掉电定时器没有打开,电流应该是0.4微安,我测过,
掉电定时器打开了以后电流是1.8微安,测试电压3.0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个在数据手册的那里找到的?

在附录T,应用注意事项里。不止STC,我用过的国产芯片睡眠时都是要这样配置的,不懂STM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C8H8K64U上电默认除了3.2、3.3两IO口之外,所有IO都是高阻刚试了下全改高阻,电流反而更大了

STC测试的 应该是没有外围电路,单独芯片的功耗,有外围电路,那多余的功耗不能算在芯片头上

网友G(2024-08-29):
引用 网友D:
STC8H8K64U上电默认除了3.2、3.3两IO口之外,所有IO都是高阻刚试了下全改高阻,电流反而更大了

我也是,请问你解决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请问你解决没有

全部引脚设为准双向
没用的引脚设高电平
有用的引脚保持和外界电平一致

网友I:
掉电模式,超级省电,特别是电池供电。

网友J:
2uA已经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全部引脚设为准双向
没用的引脚设高电平
有用的引脚保持和外界电平一致

我设置了准双向口,电流1.6微安,但是链接24L01后,电流就变大了,用NMOS管控制电源0V,没有用

网友K:
STC Mcu睡眠时IO不耗电的处理方法:

1、对于设置为准双向口、推挽输出、开漏输出低电平的IO,IO本身不耗电,输出电平与外部电路配合成外部电路不耗电的方式即可。

2、设置为高阻或开漏输出高电平的IO,如果悬空,则会因为输入状态不确定导致有电流,以下两种方式任选一种:
    A、IO口接一个确定的高电平(电压高于VDD-0.3)或低电平(电压低于0.3V),否则耗电。
    B、将IO口对应的数字输入功能关闭(对于STC8系列、STC32系列)。
       比如关闭P1.0、P1.1的数字输入:
         P_SW2 |= 0x80;   //允许操作扩展寄存器
         P1IE   = ~0x03;  //将P1.0 P1.1的数字输入功能关闭

3、睡眠前,禁止ADC(如果已经允许的话),禁止模拟比较器(如果已经允许的话)。

4、在主程序进入睡眠,睡眠后至少要加3个空操作(NOP)。
   PCON |= 0x02;
   _nop_();
   _nop_();
   _nop_();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设置了准双向口,电流1.6微安,但是链接24L01后,电流就变大了,用NMOS管控制电源0V,没有用

24L01是3.3V的吧?
需要加开关管来断开24L01的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4L01是3.3V的吧?
需要加开关管来断开24L01的电源

电源是3.3V,加了MOS管,Nmos放负极,Pmos正极,还是不行,并且发送数据还出错了

网友G(2024-10-29):
引用 网友G:
电源是3.3V,加了MOS管,Nmos放负极,Pmos正极,还是不行,并且发送数据还出错了

我和你遇到同样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L:
I/O口, 输入/输出, 用啥工作模式 ?
===STC32/STC8
答:如不考虑功耗
1,输出请设置成强推挽输出,20mA以上的驱动能力 !
      你来个干扰看能拿他咋样 ,他就不理你 !!!
2,输入请设置成高阻输入,默认施密特触发器输入 !
     高阻输入的阻抗是无穷大,至少 100兆欧以上,相当于接到空气,但有寄生电容的影响
     打开内部4K上拉/或外部加10K上拉/或对方是强推挽输出
     ====如对方是强推挽输出,就没必要打开内部的4K上拉,也没必要外部加上拉
     ====输入口也可再并个小电容到地,一般没必要,软件反复多读几次也能解决
3,不用的I/O,最专业的做法:设置为【高阻输入 + 关闭数字输入】
      这样浮空的I/O, 高阻输入模式,在省电模式时也不会耗电;
      另外不小心短接到 MCU-VCC/GND 也不会烧掉,高阻输入 | 电流流不进来也流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