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矩阵键盘界面切换

楼主(2024-02-18):
原理图上p33和p32分别对应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我目前的代码功能能够通过s4,s5拉低电平触发中断切换界面,但是s8和s9的功能我没有合适的思路加进去,我试了把p42口置1来区分,但是p33口默认就是高电平,低电平触发中断,没法正常实现。有没有好大哥能分享一下思路

原理图

原理图

需求

需求

网友A:
计数切换当等于1执行1当等于2执行2

网友B:
4*4的键盘不是要通过扫描获得16个按键的状态,然后哪个用了干啥再决定吗?扫描就扫描,和中断有啥关系

网友B:
我买了一个成品的3*4的那种,手感还不错。
switch(keysm){
        case 1:
        if(!key_l1)key_1 = 0;else key_1 = 1;
        if(!key_l2)key_2 = 0;else key_2 = 1;
        if(!key_l3)key_3 = 0;else key_3 = 1;
        break;
        case 2:
        if(!key_l1)key_4 = 0;else key_4 = 1;
        if(!key_l2)key_5 = 0;else key_5 = 1;
        if(!key_l3)key_6 = 0;else key_6 = 1;
        break;
        case 3:
        if(!key_l1)key_7 = 0;else key_7 = 1;
        if(!key_l2)key_8 = 0;else key_8 = 1;
        if(!key_l3)key_9 = 0;else key_9 = 1;
        break;
        case 4:
        if(!key_l1)key_x = 0;else key_x = 1;
        if(!key_l2)key_0 = 0;else key_0 = 1;
        if(!key_l3)key_j = 0;else key_j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sm++;if(keysm>4)keysm = 1;
key_h1 = 1;key_h2 = 1;key_h3 = 1;key_h4 = 1;
switch(keysm){
        case 1:
        key_h1 = 0;
        break;
        case 2:
        key_h2 = 0;
        break;
        case 3:
        key_h3 = 0;
        break;
        case 4:
        key_h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这样识别12个按键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的键盘不是要通过扫描获得16个按键的状态,然后哪个用了干啥再决定吗?扫描就扫描,和中断有啥关系

我的想法是放到中断里不是能实时切换吗,放到程序里切换可能会不太灵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放到中断里不是能实时切换吗,放到程序里切换可能会不太灵敏吧

对于界面显示,几个微秒的时间眼睛是看不到的。几毫秒也看不到,所以没必要切换那么快。而且这也不是你切换的速度,是按键反应速度。

网友C:
楼主用中断来判断是不对的,按键会抖动,会多次触发中断。先判断按键,再决定按键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成品的3*4的那种,手感还不错。

这样识别12个按键的状态

请说明一下原理,key如何排列的

网友E:
中断方式要先处理防抖,可以并联小电容实现消抖。
但是你这种矩阵按键一般都是用扫描方式而不用担心
抖动问题。

网友F:
看看我之前帖子; 只要获得了正确的键值后, 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http://www.51hei.com/bbs/dpj-227062-1.html

网友G:
矩阵键盘不需要用中断,用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说明一下原理,key如何排列的

排列就是矩阵啊,楼主不是有个原理图啊,就是那样的,总共7根线。
原理就是每行输出一个低,然后度每列的值,确定每个按键的状态,总共12个BIT,这样比较废时间和空间。但是处理起来比较随心所欲。
消除抖动可以放在每个BIT的服务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