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大功率LED电源(6V 100A)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
电路原理图:

protel99se打开

网友A(2024-02-24):
100安的电流,就算是肖特基二极管也会很烫的,
最好是用低内阻大电流场效应管同步整流。

网友B(2024-04-26):
引用 网友A:
100安的电流,就算是肖特基二极管也会很烫的,
最好是用低内阻大电流场效应管同步整流。

为了追求性价比,此电路板的设计采用不同电压的输出采用同一块电路板,实际生产只需更换部分器件。

网友C(2025-01-15):
上下半桥场效应管驱动变压器,没交流电容隔离,直接连接,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