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设计前端连续测量降雨量和气温,并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进行显示和存储

楼主(2024-02-19):
设计前端连续测量降雨量和气温,并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进行显示和存储

网友A:
温湿度探头+雨量桶?发送到上位机,,通过串口?或者网络?上位机显示的话就是软件的东西了。。。

网友B:
“设计前端”和上位机用什么方式通讯?

网友C:
又要到了不做伸手党只是求思路的季节了,感觉把老师给的原题全晒更直爽;
否则,建议这类货到慈善机构或某宝去,那里的思路比你想的还宽还自由

网友D:
有多种方法可以收集传感器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 PC。 例如,传感器基于I2C,传感器收集数据并由I2C主机轮询,然后I2C主机将数据通过串口、USB、WiFi、蓝牙等发送到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