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如何同时打开两个应用程序?

楼主(2024-02-19):
比如,点击打开桌面上的我的电脑,浏览器也随之打开。

网友A:
0.0emmm 批处理?不过那个也是先后打开,怎么理解同时呢

网友B:
写个powershell脚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或许你需要类似下面这个视频中的工具:
耗时150天,代码11805行,纯汇编语言开发一个快捷执行程序,到底特 ...

犯得着这么麻烦?就两句话的事情。c语言这么写就行,用mingw_x64 13.0编译验证通过

#include <windows.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WinExec("mspaint", SW_SHOWNORMAL);
        WinExec("C:\\Program Files\\7-Zip\\7zFm.exe", SW_SHOWNORMA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