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入行,求助一个梯形图,三菱FX3U

楼主(2024-02-19):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转行踏入工控行业,工作中遇到个问题特来求助。先拜谢为敬。PLC使用三菱FX3U,控制两个电磁阀的启停,启停时间如下图所示,上电后AB阀同时接通,经过时间T1(所有时间单位秒,最小精度0.01秒)B阀断开,再经过T2时间后B阀接通,再经过T3后A阀断开,如此T2和T3无限循环下去直至关机。要求T1,T2,T3都可以随时在触摸屏上更改,更改后立刻生效。小弟编了几个程序都需要重启才行,不重启就会打乱节奏。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没见你的程序不好说,T1只能算准备,T2.T3.T4才是循环,这个明白了就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你的程序不好说,T1只能算准备,T2.T3.T4才是循环,这个明白了就好写。

这个我是知道的,只是还不太懂如何能一直循环下去。第一反应是用for循环或者子程序,但是这个有次数限制,所以就来求助一下

网友B:
不存在循环,每次一方接通时设定对方的T3断开时间,每次一方断开时设定自己再次接通时间T2。
设定时间时从一个变量中取得,触摸屏输入的时间就更新到该变量,在下一次被取得时才起作用。

网友C:
试试看,用你的这段话去向“文心一言”求助

网友D:
没见你的程序不好说,T1只能算准备,T2.T3.T4才是循环,这个明白了就好写

网友E:
是不是T1分割出来一个t3

网友F:
重启的原因因该是HMI的应用要下载到PLC才能执行,从这里入手试一下呢

网友G:
三菱plc有几个特殊的辅助继电器,好像是M8000,是开机只运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