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无丝印芯片

楼主:
各位大侠,哪位给看看图中u2是什么芯片,这是熊猫6503收录机中芯片。

熊猫6503收录机中芯片

熊猫6503收录机中芯片

网友A(2024-02-21):
论坛里就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B:
需要用示波器检测芯片信号后才能确定有没有程序。

网友A:
就是这个收录机

网友C:
熊猫6503收录机,以为是个老式收录机,看了楼上的图片,才知道原来是旧瓶子装新酒的玩意儿,从楼主画的电路图看,不像单片机也不像是音频放大,很难猜出是什么电路?个人认为,楼主与其折腾是什么芯片还不如说说这个熊猫6503收录机有什么好折腾的?播放磁带和收音这些功能意义不大,唯一可折腾的就是磁带转mp3,几年前帮朋友买过一个磁带转mp3的随身听,60多元,收到一看,居然是单声道的,大呼上当,朋友主要用来听英语磁带,单声道也无所谓,就懒得退了,单声道的音质索然无味,也懒得试试磁带转mp3功能。看了那个什么宝上的熊猫6503收录机,压根没有提立体声,如果是单声道也是意义不大,倒是我之前买的那种磁带转mp3的随身听现在升级了,70多元,顾客晒出的图片看磁头的确是立体声的,还说转录的音质很好,是wav无损格式,即便如此,不能保证转录的wav音频文件是立体声的。很早以前用JVC卡座播放录音磁带,用台式电脑声卡的线路输入通过Adobe Audition 软件录音,录音之后经过降噪处理,录音磁带的噪音几乎消失为零,信噪比和动态范围一下子就提高了,音质堪比CD,曾经把小学到高中的英语磁带全部转换为mp3,仅仅为了听录音方便,不出售不赠送,与版权无关。如果楼主想研究磁带转mp3,想获得最高音质就用老式卡座和电脑Adobe Audition 软件录音之后进行降噪和格式转换,想研究磁带之间的转录还是老式卡座效果好,想深入研究录音电路可以买双卡机芯和TDA1602A高音质录放电路组装卡座,要求不高就用熊猫6503收录机转录mp3再用Adobe Audition 软件降噪,70多元的磁带转录随身听转录的wav格式如果是立体声的,再用Adobe Audition 软件降噪转换为mp3,肯定比熊猫6503收录机直接转录mp3再用Adobe Audition 软件降噪的效果要好一些,把CD和mp3转录为磁带从来没有研究过,凭想象肯定是电脑播放卡座录音效果最好,效果一般就用这些旧瓶子装新酒的随身听和收录机通过TF卡转录,好多年没有把磁带转为mp3了,Adobe Audition时不时还在用,主要转换音频格式,把一些讲座的音频和视频提取出来的音频转换为单声道格式的wma文件,一个小时的音频文件大小不超过10兆,用手机戴耳机听音质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熊猫6503收录机,以为是个老式收录机,看了楼上的图片,才知道原来是旧瓶子装新酒的玩意儿,从楼主画的电路 ...

学习了!这个机器原来用来把磁带转mp3,最近突然这个功能不行了,正好自己也爱好电子技术,就想学习着把机器修一下,初步判断这个芯片坏了,想知道是什么芯片,好换个新的试试,看来是不好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个机器原来用来把磁带转mp3,最近突然这个功能不行了,正好自己也爱好电子技术,就想学习着把 ...

那个无丝印芯片,要么是被打磨了,要么是个无丝印的定制芯片,就算找到芯片,可能也修不好,只要这个录音机可以放音,用一根3.5立体声耳机插头对3.5立体声耳机插头的音频线,连接录音机的耳机输出到台式电脑声卡的线路输入就可以用Adobe Audition录音了,笔记本电脑需要带线路输入的外置声卡,我用PCM2900自制了一个带线路输入的外置声卡,指标不高,录音效果还可以。因版权问题,Adobe Audition录音还需要虚拟声卡软件,Adobe Audition是操作比较简单的多轨录音软件,初次使用还是觉得很麻烦,可以用oCam之类的录音录屏软件直接录音,再用Adobe Audition编辑,就不需要虚拟声卡软件,想便携操作,那个宝上搜磁带转mp3,就买70多元的,注意运费险,好用就留下来,不好用就退回去。

网友D(2024-12-03):
我猜是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