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 uVision4 编译时显示no C++ support available

楼主:
如题。很久没摸了临时要做,但重新安装破%后编译用不了

网友A(2024-02-20):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延时程序

屏幕截图 2024-02-20

网友A:
补充,改成c文件而不是cpp文件。
自己解决了。老笨比了。太久没摸都忘了

网友B:
不要说什么Keil,都是菜的抠脚的菜鸟才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软件。

MDK是支持C++的,C51这辈子都别想什么C++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什么Keil,都是菜的抠脚的菜鸟才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软件。

MDK是支持C++的,C51这辈子都别想什 ...

嗯。就是菜鸟,学校教的还是c++.摸了单片机后发现c语言和c++不会差太远所以还是先学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