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区分负载过流和短路保护

楼主(2024-02-20):
大家新年好!
如题,负载回路串联一个采样电阻,单片机通过采集采样电阻电压,如何判定负载是过流了,还是短路了。

比如正常负载电流是3A , 3.5A就过流了。4A或更大就短路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判定。

谢谢解答。

网友A:
直接用比较器

网友B:
采样值不一样大呗。

网友C:
过载电流的危害较小,允许延迟保护,可以用adc采样后判定并计时保护。
但是短路电流的危害你不知道有多大,等你adc采样以后才发现那可能零件
已经烧了一大片了。单片机的定时器都有刹车引脚,可以用来做短路检测,
对于定时器的输出引脚来说,那可是绝对的“零”延迟保护,即使是单片机的
时钟已经休眠停振了,它都可以关闭定时器的输出通道到安全状态,它是片
内硬件级的保护,不依赖单片机的时钟和软件,当然也可以再加一次软件保
护,那就更安全了。

网友D:
过流用软件计算,短路用硬件保护
单片机独立供电,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加个470uF左右的电容,如果单片机带显示,电容可能还要加大,保证短路或者过流时,电源电压下降不影响到单片机运行
过流就是计算电流的大小,再进行对应的操作
短路最好是用硬件保护,电源功率大的话,元件都烧了,单片机可能还没有计算完电流呢,如果用最高等级中断进行ADC计算,那单片机就太累了,跑得很慢的

网友E:
问题是发现短路几个uS内保护才能有效防止烧电路板

楼主(2024-06-23):
引用 网友C:
过载电流的危害较小,允许延迟保护,可以用adc采样后判定并计时保护。
但是短路电流的危害你不知道有多大 ...

在提示细一点吧。谢谢你。

网友F:
短路能量太大了,速度很快,我的MOS基本上都是炸掉的。有没有人能做到比如350V直流电动机用MOS驱动,电机内部短路时不会烧掉MOS?电机功率在800W左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短路能量太大了,速度很快,我的MOS基本上都是炸掉的。有没有人能做到比如350V直流电动机用MOS驱动,电机内 ...

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