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死机,MCU看门狗失效了

楼主(2024-02-20):
使用的是nation MCU的一款mcu,做低功耗设备,用到的内部晶振LSI RTC定时唤醒。最开始使用的是外部晶振,但是唤醒几次晶振不起振了,硬件让用内部的。看门狗也用的独立看门狗由LSI驱动的,每次定时唤醒之后进行喂狗。出现问题的地方时长时间挂测后设备死机了,出现在睡下去时,没有定时唤醒,看门狗也没有起作用。片内晶振也没办法查看是不是没有失效了? 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看门狗只能发现因程序跑飞、堆栈溢出等原因导致的设备死机。
看门狗计数频率与晶振有关,晶振不起振看门狗也不会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只能发现因程序跑飞、堆栈溢出等原因导致的设备死机。
看门狗计数频率与晶振有关,晶振不起振看门狗 ...

LSI是RC振荡器及其可靠,如果停振了只能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C:
这看门狗怎么工作的,你得关注一下你单片机的手册。。有的是进了低功耗之后 看门狗也就不工作了。。

网友D:
多读芯片手册

网友E:
有些在低功耗时,连狗也关了,

网友F:
单片机里各部件的程序都要先做测试,可以先写一个看门狗复位
唤醒MCU实现LED闪烁的程序以证明看门狗是正常有效的,再把
主程序加上去做测试。

网友G:
关于这个狗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设置不好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