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计时器实现的按键长按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4-02-20):
我的设想是在按键按下时按键计时的标志量清零,然后一秒加一,按键抬起时记录时间数据判断,超过两秒即为长按,执行语句,但是代码写出来按按键没有用,下面是代码段这个是按键读取的单片机代码,按下按键flag_key置1,松手变成2
unsigned char read_key()
{
        unsigned char line,row,key_value=0;
        switch (key_sate)
        {
                case 1:
                {
                        P33=0;
                        P32=0;
                        P42=1;
                        P44=1;
                        if(P42==0||P44==0)
                        {
                        Delay_ms(5);
                        if(P42==0||P44==0)
                                {
                                key_sate=2;
                                flag_key=1;
                                }
                        }
                }
                        break;
                case 2:
                {
                        if(P44==0)
                                line=1;
                        if(P42==0)
                                line=2;
                        P33=1;
                        P32=1;
                        P42=0;
                        P44=0;
                        if(P33==0)
                                row=4;
                        if(P32==0)
                                row=3;
                        key_value=row*10+line;
                        key_sate=3;
                }
                        break;
                case 3:
                {
                        if(P32==1&&P33==1&&P42==0&&P44==0)
                        {
                                        key_sate=1;
                                        flag_key=2;
                        }
                }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然后是定时器计时的代码,中间有几句是读取555频率的
void timer1_ms() interrupt 3
{
        time_1ms++;
        if(flag_key==1)
        {
                key_time=0;
                key_time_1s=0;
        }
        if(time_1ms>=1000)
        {
                frequency_ne555=count_ne555;
                count_ne555=0;
                time_1s++;
                key_time_1s++;
                time_1ms=0;
        }
        if(flag_key==2)
        {
                key_time=key_time_1s;
        }
}

最后就是判断长按的,然后执行的代码段
void mod_re_time()
{
        unsigned char i,time_h_1,time_m_1,count_1;
        time_h_1=time_h;
        time_m_1=time_m;
        count_1=count;
        if(key==31)
        {
                mod_re++;
                if(mod_re>=4)
                        mod_re=1;
        }
        if(key==32)
        {
                if(key_time>=2)
                {
                key=0;
                count=0;
                key_time=0;
                sum_tem=0;
                sum_hum=0;
                ave_tem=0;
                ave_hum=0;
                max_tem=0;
                max_hum=0;
                key_time_1s=0;
                }
        }

按键接线

按键接线

网友A:
键盘接口电路先画出来才能检查程序

网友B:
这个示例里有你想要的内容
4位冒号数码管时钟 单键调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电路先画出来才能检查程序

补上了,谢谢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