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和1602仿真万年历程序,带温度和按键调节

楼主(2024-02-20):
/**************************************************************************************
实验名称:电子万年历(DS1302+LCD1602)
实验现象:开机时,当按下K1键第1次,进入日期和时间设定模式,此时光标会在要调整的时间位置闪烁,可通过K3键进行数据加1,
                如需切换所要调整的时间位置,可按K2键切换。当按下K1键第2次,进入闹钟设置模式(时-分),
                此时光标同样在所要调整的时间位置闪烁,
                2、通过K3键进行数据加1,如需切换所要调整的时间位置,
                可按K2键切换,要让闹钟开启,除了设定对应的时间外,还需要设置闹钟开关为“ON”。
                当按下K1键第3次,又会回到刚才日期和时间设定模式,如此循环。当设定完成后,
                可按下K12键8次。时间会按照预定设定进行,
                如果开启闹钟,当前时间(时-分)如果与闹铃时间(时-分)相等,
                则蜂鸣器发出声音,半分钟以后则停止。
注意事项:接入LCD1602
***************************************************************************************/
#include "calendar.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extern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8 dat);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OLED_Init();
        OLED_ShowChinese(1,1,0);
  OLED_ShowChinese(1,2,2);
  OLED_ShowChinese(1,3,3);
  OLED_ShowChinese(1,4,4);

   OLED_ShowChinese(3,1,5);
   OLED_ShowChinese(3,2,6);
   OLED_ShowChinese(3,3,7);
   OLED_ShowChinese(3,4,8);
   OLED_ShowChinese(3,5,9);
   OLED_ShowChinese(4,1,10);
   OLED_ShowChinese(4,2,11);
   OLED_ShowChinese(4,3,12);
   OLED_ShowChinese(4,4,13);

        OLED_ShowNum(2,4,12,4);//最后一个显示数位,这个显示0012
        calendar_test();

        while(1)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时钟芯片怎么都用1302啊,手头上就一个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