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前端连续测量降雨量和气温,并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进行显示和存储

楼主(2024-02-20):
运用STM32F103C8T6核心板,DHT11温湿度传感器,雨滴传感器,液晶显示屏显示温度和降雨量,蓝牙模块传输到手机蓝牙串口软件,然后手机显示数据和存储,或者运用GPIS模块传输数据到ONENET平台显示也可以,再或者使用QT上位机显示和存储也可以,虽然雨滴传感器不能精确测量降雨量,但可以得到大概数据就行。有没有大佬可以指导一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1fc677ad4ac927dd25类似这个视频,只需要温度值和降雨量值就行。

网友A:
这个在某宝上,从购买元件到完成文档都轻松。
本坛只对有心人在实际中遇到的小困难进行讨论,不卖。

网友B:
DHT11啥的都是用烂的东西了,,找找驱动,都不是新的东西,光是使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C:
如果你什么都没做,别人也不能指导。

网友D:
由于降水方式较多,用模拟法测量降水量误差很大。降水传感器又比其它传感器贵很多,如果只是爱好气象分析,可以到世界数据中心网站免费下载标准化网格降水数据,还有一些全球气象站点3小时数据,网址可以到气象论坛得到。
最省钱的办法是在空旷处放一圆柱形容器,雨后量一下水深就可以了。或者据此原理自造一个雨量传感器也行,比模拟法可靠多了。

网友E:
你这用蓝牙方式的象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