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keil中的51单片机的c语言代码尽量保留原来的风格,转化成汇编代码

楼主(2024-02-21):
关于51单片机汇编语言相关问题
怎么将keil中的51单片机的c语言代码尽量保留原来的风格,转化成汇编代码,而不用自己编写汇编代码

网友A:
C51是可以输出汇编代码的,在option选项卡那里找。

网友B:
keil5的话debug一下就可以了呀

网友C:
查一下设置项,会自动生成的。

网友D:
查看C51转成的汇编代码,你可能奇怪为什么这样编程序?可要好好琢磨一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看C51转成的汇编代码,你可能奇怪为什么这样编程序?可要好好琢磨一番!

可能是老师要汇编代码,他只会C语言?

网友F:
主界面下,左边框里有你写的.c文件,需要哪个.c文件转换成汇编语言,就右击它,选择Options...,打开特性框后,在右边点击“生成SRC文件”使得黑色的勾出现,并且点击“汇编SRC”的勾也变成黑色即可,重新编译即可产生与你写的一样的汇编程序as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