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0F04E单片机是否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楼主(2024-02-21):
STC10F04E是否可以不用外部晶振?或者找一款代替STC12C2052的不带外部晶振芯片,脚位要兼容。

网友A:
STC同一个型号的MCU都有几种不同封装,引脚排列不同。可以根据封装式样在stc-isp中找相同封装的替代型号很容易。

网友B:
现代单片机默认就是内部RC振荡器。

网友C:
STC10F04E本来就不用外部晶振啊

网友D:
印象中STC的除89和90系列其他都可以不需要外部晶振。
如不确定可在官网上下载相应说明书,而网上提问也需要上网且还得等回复。
所以,对不找说明书看就喜欢上网问的人的人品不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同一个型号的MCU都有几种不同封装,引脚排列不同。可以根据封装式样在stc-isp中找相同封装的替代型 ...

哪STC12C5616AD  DIP20封装的不用晶振和复位,单片机最小系统能不能工作?

网友E:
可以用内部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STC12C5616AD  DIP20封装的不用晶振和复位,单片机最小系统能不能工作?

STC12C5616AD不用外部晶振和复位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不过内部RC时钟精度和稳定性较差,只适合于对时钟频率要求不敏感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2C5616AD不用外部晶振和复位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不过内部RC时钟精度和稳定性较差,只适合于对时钟频率 ...

哪我为什么下载代码不了,下载器接线电源正负和P30 P31,为什么这样接线不能下载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我为什么下载代码不了,下载器接线电源正负和P30 P31,为什么这样接线不能下载代码?

如果芯片出厂设置默认外部晶振,必须在有外部晶振的条件下选择使用内部时钟下载程序,下次下载和使用时就无需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出厂设置默认外部晶振,必须在有外部晶振的条件下选择使用内部时钟下载程序,下次下载和使用时就 ...

这样设置对吗?为不能烧代码?芯片是STC12C5616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