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 DA输出电压不稳定,导致输出引脚连接的led灯一直闪

楼主(2024-02-21):
PCF8591 DA输出电压不稳定,导致输出引脚连接的led灯一直闪,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图片是我pcf da转换的封装程序,用的i2c程序ad转换没有问题。

网友A:
不稳定的意义是什么?测过误差是多少吗?

网友B:
如果软件无问题,再看硬件。

网友C:
这个可以看看这个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