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没有检测到stlink

楼主(2024-02-21):
各位大神好,我最近在学习stm32,但是使用ST-StLink烧录程序的时候,ST-StLink一直显示没有检测到stlink,

网友A:
需要正确安装stlink的驱动程序, 再就是单片机系统板硬件电路要能正常工作, 其三要确保io,clk,GND三条线路连接正确.  就可以在ST-link utility 工具软件, 或是keil 环境下检测到STM32单片机了.

网友B:
stlink没检测自己是什么意思?贴个图出来。盲猜十有八九是硬件没连上。

网友C:
boot0脚要接地,从flash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