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声道功放问题

楼主(2024-02-22):
第一个问题,双声道功放,如果长期只接一个全频扬声器其中一个声道会不会造成功放或者扬声器损坏呢?
第二个问题,双声道功放,怎么接才能实现双声道都在一个全频扬声器播放呢?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小功率只用一个,是没问题的。这个意思是,一个声道负载,一个没有,怎么说呢,你查下没负载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请楼主翻字典查阅“杞人忧天”这个成语的意思,然后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得像不像杞人。

第二个问题,如果所谓的“双声道功放”是集成电路的话,可以用BTL接法。如果是成品机器,就不要想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网友C:
楼主是打算传几代人去用呢?这样的东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会坏的,用到你想换机器的时候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请楼主翻字典查阅“杞人忧天”这个成语的意思,然后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得像不像杞人。

第二 ...

已照镜子不像杞人,像杞子

网友D:
1,不会,只要喇叭功率能受得了功放输出的功率
2,不需要两个声道接一起,没这个必要,如果你想只接一个喇叭,而且出全部的声音,只要在音源上设定单声道就可以
市场上低端音响基本就是一个喇叭的,都是单声道输出
是单声道输出,不是左声道,也不是右道,要记得,这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E:
楼主的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不过用小功放驱动大喇叭,安全!
小喇叭用大功率功放驱动,操作不好就容易坏。
总而言之,就是输入输出功率要匹配。以上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F:
问题一, 功放分为带输出电容和不带输出电容的, 双声道功放本质就是两个独立的功放. 有输出电容类型的功放的输出端因为有输出电容的隔离,带一个全频喇叭, 在喇叭和功放功率匹配的情况下, 是不会烧毁功放和全频喇叭.  而没有输出电容类型的功放, 在一个功放输出高电平,另外一个功放输出低电平情况下, 会导致功放输出管损坏,进而导致喇叭烧毁.
问题二, 双声道的功放输出接两个音箱, 音箱的位置摆放适当, 音效是比单个喇叭要好很多. 这就是HiFi玩家通常放置2个音箱的原因. 双声道功放接一个喇叭, 不建议这样干. 花了两倍功放价格的钱,导致音效不好, 还可能因为两个功放输出直流中点电压不一致,轻者音效不好, 重者导致双声道功放损坏.

网友G:
想怎么接都可以, 只要不短路,不超电压, 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一, 功放分为带输出电容和不带输出电容的, 双声道功放本质就是两个独立的功放. 有输出电容类型的功放的 ...

请问TPA3116 3250 3251 3255 是否输入单声道功放呢?

网友H:
第一个问题:除了单端输出的功率放大器,例如电子管的,其它类型的功放均允许空载。
第二个问题:两个声道经过一个加法器,再送到功放即可。

网友I:
将扬声器连接到放大器有多种方法。 底线是限制功率输出和输出阻抗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将扬声器连接到放大器有多种方法。 底线是限制功率输出和输出阻抗的匹配。

能详细举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