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关机后,丰富彩色LED显示或者显示屏电量进度条显示问题

楼主(2024-02-22):
有很多电子产品在关机的时候也是可以充电的,充电倒是没问题。不过像手机关机之后充电为啥屏幕的电量显示也是可以显示的?用的是轻触开关,在长按关机的情况下,主控MCU是没有电的了,这个时候再接入充电器进行充电,为啥显示屏还能显示?并且有电量显示。有些产品关机之后充电虽然没有显示屏,但是LED显示也是很丰富的。

问题:在产品关机的情况下进行充电,MCU已经没有电,这个时候丰富的显示是怎么做到的???比如彩色RGB各种颜色,显示屏电量图标显示等

链接是一键开关机电路:new.qq.com/rain/a/20231122A01HK600

哪个知道的,请讲解一下

网友A:
【MCU已经没有电】你是如何知道的,测量了MCU的电源端了吗?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主控是没有电的.....可别太想当然啊

网友C:
主控只是休眠了,你插入充电器,充电芯片就告诉主控,现在要充电了,主控知道自己是关机,休眠状态,就显示充电动画。

网友D:
在产品关机的情况下进行充电 ------>  MCU已经没有电

上面这个逻辑推导过程错误呗。

网友E:
哪怕电池没电,当接入外电时,那个会自己上电启动的。
至于未启动啥的,可以参照电脑或彩电一类的电源设计原理。
手机都是软关机的,就是可以关闭各功能模块的,比如开关GPS或飞行模式;同时也有调节一些功能模块的功耗(可能牺牲性能),如屏亮度或选择5G;为了提升客户体验,有些是自动(感应式启动或智能选择等)的,这个你懂的可以自己找着玩。
早期的软关机可能关得比较彻底,如无定时启动功能,但充电部分还是上电工作的。现在的手机多可以定时自动开关机,甚至通过后门对已关机的手机进行远程静默启动,这个不是大片而是现实。
随着技术的发展,早期的屏也是需要背光全开亮全屏电耗你懂的,现在的屏多是OLED哪里需要亮那里且新增了烧屏功能,所以在确保屏的性命且可取悦各位金主这点小心思当然争着去做了。
总之,技术是发展的、利润是必须的,没事多拆点手机就明白了,或常常拆机乐园散步,据说那里有图有真相。
个人感觉,把一切受电或储电的东东全部从MCU上移除,这才叫没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主控是没有电的.....可别太想当然啊

一键开关机电路就是会断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只是休眠了,你插入充电器,充电芯片就告诉主控,现在要充电了,主控知道自己是关机,休眠状态,就显示 ...

你好 有个疑问 手机是一键开关机电路  已经关机的情况下  MCU确实是没有电的哈

网友F:
你怎么能确定MCU没电呢?测量过MCU两端电压了吗?充电口也可以连接到一键开关电路上,充电时有电压相当于按键的按下,当然也是猜测。像你说的MCU没电但是屏亮这就自相矛盾,还是实践测量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