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识别几个测温电路板的芯片

楼主:
获得一个热电阻、热电偶测温的电路板,两个有丝印的sot23-6查不到相关资料,还有一个可能是ADC被打磨了,用万用表摸索了下ADC部分的电路,请相关高手指点一二:

C963K似乎是防静电的TVS,2057P和ADC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了。
输入什么类型(热电阻还是热电偶型号)由软件配置,初测精度还可以,值得研究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24-03-30):
另一个论坛告知了C963K是TVS,2057P是模拟量2选一,U5是差分模拟量模块